[USB接口] 沁恒推出内置晶振USB转串口芯片,硬件兼容CH340G

楼主(2017-04-18):
CH340C内置时钟,无需外部晶振,硬件兼容CH340G,用户可直接用CH340C替换CH340G。

网友A:
集成度越来越高啦

网友B:
集成度越来越高,如果封装在做小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集成度越来越高,如果封装在做小就更好了

CH340系列里封装最小的是CH340E,MSOP10的,超小型10脚封装,内置晶振,外围仅需两个电容。CH340E资料参考下:

网友D(2017-11-14):
16脚SOP16体积还是太大,MSOP10管脚太密,要是有PL2303SA那样的SOP8封装的就好了

网友E:
十几年前用过CH341,感觉稳定性有很大问题,时不时来个蓝屏,不加ESD的话有时候还动不动烧片子,不知道现在驱动完善的怎么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十几年前用过CH341,感觉稳定性有很大问题,时不时来个蓝屏,不加ESD的话有时候还动不动烧片子,不知道现在 ...

现在CH340/CH341都是稳定大批量出货,你之前遇到的蓝屏可以试试更新到最新驱动看看,一般应用场景下也都是不需要加ESD芯片的

网友E:
有机会的话可以在低成本设计上再尝试一下CH340,我们主流产品上都用FTD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