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活动结束】携手凌力尔特回顾慕展 共同分享拿好礼!

楼主(2017-04-18):
评奖啦!
幸运奖5名:
《模拟电路设计手册晋级应用指南》
@王栋春   @yangweiping   @荣丰宇   @lclhitwh   @jinyi7016
参与奖30名:无线鼠标
@yl20102010 @k08阿金 @dengzi20152015 @Yueyue2015 @pizikai
@michael_llh @flower_huanghua @biaohuang @亦如三秋 @TCsbx
@yang_alex @ivy8966 @wu05023 @jinxiang1981 @kk的回忆
@wzc86354120 @lvyunhua @gaon2 @picasso101 @numenjian
@guyues1 @yutingwen @2365031858 @wsadadws @pywmiss
@幻听未来 @ankeseng @gaoyang9992006 @infofans @lark100

请以上网友将个人信息
论坛ID、姓名、电话、公司、邮寄地址)发送至bbs@21ic.com,邮件主题为:凌力尔特回顾慕展

领奖日期截止至05月25日,快来领奖吧~

活动时间:
2017.4.18-5.17

活动流程:
2.截图回复所观看内容(视频、报道或现场照片)并发表评论(不少于 30 字),即有机会获得礼品一份。

活动规则:
1.每个 ID 仅有一次获奖机会,获奖名单将于活动结束一周后在活动页面公布;
2.用户多次注册的帐号,用户资料不详,均视为无效;
3.评论内容需与专题内容相关,如无关将不参与评奖。

活动礼品:
幸运奖(5名)
模拟电路设计手册晋级应用指南

参与奖(30名)罗技M275 无线鼠标一个

网友A:
我觉得最吸引我眼球的,是凌力尔特公司在慕尼黑上海电子展上演示的业界首款无线电池管理系统概念车,它解决了由于汽车线束以及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电动汽车中的连接线所引起并长期存在的可靠性问题,并简化了BMS设计和制造,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网友B:
电动汽车,电池是根本,电池管理系统(BMS)是对电动汽车电池进行安全监控及有效管理、提高蓄电池使用效率的装置。凌力尔特使得电动汽车的可靠性更高、可以利用空间更大、更简化了BMS设计和制造,大大降低了产品成本。做的很不错!

网友C:
物联网是大趋势,凌力尔特抓住了物联网的一个大端,传感器部分,物联网必然是传感器通过各式各样的传输协议连入到intnet中,组成物联网。
而展会中介绍了传感器的无线网络也是非常的实用,无线的优势比有线多很多,组网,铺设,添加节点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优势。

网友D:
无线传感器网络是一种分布式传感网络,它的末梢是可以感知和检查外部世界的传感器。传感器通过无线方式通信,因此网络设置灵活,设备位置可以随时更改,还可以跟互联网进行有线或无线方式的连接。通过无线通信方式形成的一个多跳自组织的网络。

网友E:
Linear多拓扑控制器 可以自由转换不同工作模式,方便用户切换。双向工作。这样在提供能源的同时也能高效回收能量。效率高达98% 适用于多组12V电池并联使用。

网友F:
凌力尔特的方案产品值得推荐!LTC6811的高准确度是确保行车安全的关键,它还能将单次充电后的行驶距离最大化,相对其他方案提升8%-10%。这一解决方案,在中国市场,Linear电池组监视器的市场占有率已超过50%--凌力尔特的确经得起市场的考验!

网友G:
LTC3871是针对电动汽车、混动汽车中48V-12V电池包的升降压稳压器,可利用同一组回路进行升降压控制,节约了芯片尺寸,而且不需要DFT数字控制技术,只需要高低电平设置便可以自己控制回路效果,设计简单且可靠性高。当12V满电,或48V需要充电时,可以进行12V-48V的升压,它们共享一套电路,可以用于汽车的start-stop启停装置。

网友H:
凌力尔特拥有诸如信号调理、能量收集以及电源管理等用于构建全无线传感器系统的广泛产品阵列,它提供的技术能够帮助企业加速其无线传感器产品的开发。凌力尔特能提供具有先进网络管理及全面安全特性的可靠、适应性强和可扩展的无线嵌入式产品。

网友I:
观看视频知道了宝马也在做电动车以及它的BMS系统。虽说还没量产,但从视频介绍来看,宝马车的BMS系统应该不错,系统性能会很稳定。

网友J:
现有电动汽车中的BMS都是采用有线的方式实现电池电流、电压、温度信号的采集,而凌力尔特推出的应用无线BMS的电动汽车是一种通信方式上的创新。通过采用SmartMesh技术降低信号传输的EMI干扰,保证了采集信号的准确性,相比于传统的BMS,具有两大优势,一是无需考虑电池系统内的布线问题,节省了相关线材,从而降低了成本;二是也降低了电动车的重量,提高了整车的能量密度。

网友K:
浏览2017凌力尔特携手看慕展,令我最为深刻的是业界首款无线电池管理系统概念车,这款概念车完全颠覆了传统电动汽车的监测和控制模式,采用新式BMS技术代替老式的线材,可谓好处多多,而且功能和可靠性都得到了提高难能可贵呀!感觉这款车如果再融入一些太阳能光伏功能,为车内的一些用的小附件例如 USB播放器、雨刷等提供一些小容量的电量,会更有科技范,而且也更环保。

网友:
凌力尔特产品的方案一直值得参考和推荐,这次展出的首款无线电池管理系统对电动汽车的未来发展和升级,提出了新的方向。 无线网格网络产品的整合,改变了传统有线连接的方式,并且提高了电动车的可靠性可以利用空间更大、更简化了 BMS 设计和制造,我非常赞同这一方案。

网友L:
最大的优点 99.999%高可靠性,可以时钟同步,集中式管理,每个节点可以自己传输数据给管理器,也可以做路由功能,可以自动切换频点。无数据交换时,功耗比较低。是自组网络的优选方案

网友M:
从报道看来,未来的市场新能源汽车将逐渐成为主流,电池及电池管理技术也将不断升级,另一个热门主题自然是IOT,可谓雨后春笋,众多IOT方案出炉。

网友N:
Linear在电源方面绝对的领先其他公司,这次推出汽车电池组和电池监管系统我并不感到意外,反而觉得就应该该有的。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使用了IOT时下热门的无线方式,避免了汽车配线线束和连接器所引起的可靠性问题。最近,ADI完成了对Linear的收购,此次IOT技术应用到ADI无线技术,有着高可靠性、低功耗、传输距离远。

网友O:
       电池是电动汽车的动力之源,对电池的管理更是系统控制中重要的一环。凌力尔特所演示的业界首款无线电池管理系统 (BMS) ,将电池电压、电流信号、电池包温度等一系列检测的数据进行无线传输,特有的SMARTMESH无线模块保证了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凌力尔特的这款无线电池管理系统 (BMS) 的应用将会减少整车重量、降低了成本,并使整车系统的可靠性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网友P:
之前就对linear的电源印象很深刻。非常棒。申请样片的时候还给了一本器件选型很赞。在嵌入式的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看到Linear引入了路由的概念,从而实现节点数据的更加可靠的传输到manager中,同时连接上位机就可以查看所有的节点,这对于开发调试和维护是非常有帮助的。

网友Q:
一直使用linear的产品,linear的产品已可靠著称,比较关注它推出的100V输入的多拓扑控制器,100V输入是非常领先,多拓扑可以最高输出12相,输出电流非常大,效率高达98%这是都是我比较关注的,我会持续关注linear产品,并不断应用。

网友R:
凌特最新退出的无线bms管理比较感兴趣,应用在宝马i3上,确实比较新的 理念,将bms信息通过无线的方式传送到汽车上面,最主要省去布线和节约成本,可靠性也很高,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思路,未来值得推广。

网友S:
凌特最新推出的嵌入式无线传感网络,是非常可靠的无线网络,都是凌特提出的,最主要是可靠性高,功耗比较低,manager可以指定和mote的传输时间,以免发生碰撞。
连接的节点可以达到6000个,具有时间同步,同步式管理。

网友T:
模拟电路设计手册,这本书不错;

网友U:
其他的我先不说,这个视频展示真的是简单明了啊。电路分析清晰,还有实物电路的工作过程分析也是简单明了。简单的说明了LT870*这芯片在拓扑中,这个电池拓扑结构的一个类似于冲放电的过程,结构简单,是我们新手学习的好东西。

网友V:
新能源汽车是汽车的一个发展方向,尤其是能源越来越少的前提下,绝大多数半导体公司都在新能源领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对新能源汽车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电池管理系统,凌力尔特利用SMARTMESH无线通信技术取代传统的CAN通信,同时采用一种128位加密专用网络,支持路径分集、调频,保证数据的可靠和安全传输,同时也降低了制造成本。

网友W:
     在电动汽车迅速发展的今天,各大厂商都在积极开发电动汽车的配套系统设备,尤其是电池的管理是其中的一项关键技术,技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凌力尔特的电动汽车解决方案是我目前见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案,其LTC6811电池组监视器不仅能够检测多达12路的电压,而且测量精度超高!另外其SmartMesh 嵌入式无线网络更是大胆的创新,这样可以避免有线连接中出现问题。

    期待凌力尔特在汽车电池管理领域带来更多的创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大的便利,预祝凌力尔特的解决方案能够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

网友X:
现在物联网的兴起,好多厂家都着手这一块,以前做过一款手持设备,用咱的充电芯片LTC4054,大批量生产没啥问题,现在视频中介绍无线传感器网络这块,主要就是控制的即时性和安全性最重要的,节点多的话,可能会受彼此干扰。

网友Y:
无线传感网络,要是能够真正做到节点低功耗,低成本,通讯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电池续航时间长,那么还是有广阔的市场需求的;

网友Z:
      第一次看到把无线通讯和电池管理结合在一起的BMS(电池管理系统),凌力尔特这一设计减少了汽车中电缆的使用数量,也避免了接插件的接触不良。但是也同时提出了无线通讯可靠性的挑战。
      凌力尔特针对这个挑战提出的SmartMesh方案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SmartMesh高可靠性的秘诀在于通道冗余、路径冗余以及失败反复尝试,有了这三重保险,即使在高噪声和高EMI的汽车应用环境,也能确保系统可靠稳定运行。)
      此外,凌力尔特提供的精准的电池电量或温度测量方案,以及先进的主动平衡方案一方面确保了电池的使用寿命,同时也缩短了充电时间,在此基础上还显著提高单次充电后汽车的行驶距离,这正是电动汽车使用者最关心的3大问题啊!这三个问题真正解决了,必然会促进电动汽车的推广。

网友AA:
在这个领域做到能够连接6W个终端设备,这个吸引了我,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通过扩展存储空间,还是?在功耗和稳定性方面也吸引了我,不知道实际能不能做到这样。

网友AB:
吸引我的是这个网络的节点模式,以及无线的方式,同时对无线的协议也比较有兴趣,同时对60000这个数据表示了赞叹,很有必要详细追究与学习

网友AC:
凌力尔特的嵌入式无线网络具有高可靠性和低功耗的特点,主要优势在于时间同步和集中管理,网格型的拓扑结构,可以使应用更加强大;

网友AD:
这款拥有凌力尔特最新的技术装备的wireless BMS(无线电源管理系统)的宝马A3的轿车。映衬了公司未来对中国和全球市场在新能源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BMS(电源管理系统)的市场的耕耘。从最开始的6802一直到03、04、11,到现在的无线BMS的提出,都代表了凌力尔特在技术上的创新和追求。

网友AE:
留名,顶一下!留名,顶一下!留名,顶一下!留名,顶一下!

网友AF: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款宝马i3的纯电动汽车,它真正解决了蓄电池不耐用的问题,对于实现大规模部署、商业化部署十分有意义。首先,安全问题也是现在我们大家很关注的东西,这款汽车在安全性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其安全可靠性几乎是100%。
其次,这款汽车更加智能化,增加了很多传感器,大大提高了续航能力以及使用寿命,也不用担心电动汽车续航能力差的问题了,续航和充电速度是制约现在电动汽车关键的因素,如果这个方面得到明显的改善,对于实现商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后,我们都知道,在买一样东西之前,成本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东西,如果成本过高,即使再好的东西,很多人也是想买却买不起,但是这款汽车,真正实现了物美价廉,保证质量的同时价格很低,很是期待这个产品的量产,看好这个前景。也感谢这些公司和研发人员,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快捷和智能。

网友AG:
 LinearμModule隔离器,适合各种严苛的信号环境以及多种隔离接口,视频讲解特别详细,超级有用,谢谢分享。Linear的产品是高可靠。别人做不了的Linear来做,擅长电源、mesh网络等。这和一家模拟公司的格调很类似?对了,ADI。实际上,ADI展位和Linear连在一起。3月11日,慕展开幕的前3天,ADI宣布完成对Linear的收购。这意味着不远的明年,可能看不到Linear公司独立参展了。

网友AH:
物联网,车联网,智能工厂,高度智能化,布局简单化,安装简单化,操作简单化应该是大力发展方向吧,但是无线在恶劣环境下数据传输的准确性还是需要商榷

网友AI:
展会向我们展示了SmartMesh IP嵌入式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功能、结构以及在工业物联网中的应用,让我们感受到了物联网已经深入到了在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值得去深入研究学习!

网友AJ:
以前对网络的认识多局限于局域网,用一个大功率路由器收发数据,实现稍远距离的控制。凌力尔特公司的 SmartMesh IP无线传感器网络 (WSN) 将网格网络容量无缝地增大至数千个节点。而新的Blink模式提供超低功率漫游节点功能,又可以使无线传感器节点的平均电流消耗降至不到3μA。从而使得电池的使用寿命可以达到上十年,增加功能降低功耗,这看来会一直是电子半导体行业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

网友AK:
参加活动啦
这几年IOT的热度当然是不可小视,linear着眼于工业物联网架构的解决方案,今天特意观看了linear的嵌入式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慕展视频。

它的两大特点:时间同步、集中式管理
节点与manager进行数据通信,各个节点与manager的时间同步,避免通信冲突;
manager对各个节点进行集中管理,验证节点的工作可靠性,节点间可以通信,也可以进行路由,保障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
另外,在不工作时,节点低功耗,耗电非常低。

我觉得物联网现在的问题有可靠数据通信,linear的方案利用节点间的协作通信、路由,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另外就是安全问题,节点不可以被劫持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这关乎到使用者的生命财产安全。

网友AL:
通过这个展会,这辆宝马i3让我对BMS有了全新的认识。

SmartMesh无线BMS,相对于传统有线BMS有了巨大的优势:
1. 更安全;
传统的有线一旦线束有故障会直接导致车辆的不安全,而无线每一个节点都可以实时监测;
2. 更智能;
搭载SmartMesh的WBMS可容易的增加更多的传感器,其独特的时间同步特性,将极大地改善SOC(续航里程)和SOH(使用寿命);
3. 更低价;
搭载SmartMesh的WBMS可以让每辆电动汽车节省10米导线以及0.5kg的连接器和变压器。这对于量产的电动汽车来说,最终节省的物料将非常客观。此外,将来的硅芯片比导线和连接器更便宜,组装成本也将更低。

希望能够早日广泛应用到汽车BMS,科技改变生活。

网友AM:
在汽车领域,安全跟可靠性永远是首位的,电池是限制汽车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够在安全性能、人机交互、成本方面有所突破,就能站在市场的最前端。

网友AN:
凌力尔特嵌入式无线传感器网络有先进的网络管理和可靠的全面安全特性,适应性强,可扩展。可以将无线传感应用推广到任何可以收集数据的场合。可以实现低功耗,快组网的数据测量和数据分析处理,在环境日益恶劣的当下,对检测和改善环境及资源配置有重要作用。

网友AO:
通过学习凌力尔特---嵌入式无线传感器网络,了解到组成该网络设备,管理器和节点,其中管理器管理整个网络组建,集中管理所有节点,协调网络时间同步。节点与管理器通信也可以用作路由器转递其他节点信息,这样当有某个节点受到干扰时,可以通过其他的节点转递信息,加强网络可靠性。同时网络节点具有低功耗休眠模式,在电池供电无线信息采集场合应用很广。

网友AP:
新能源汽车必是未来的选择,而充分高效的利用能源也是其关键所在。电源管理和新技术的发展是目前实现这一关键的主要方向。半导体技术公司的发展和最新进展,必将是成众注目的焦点。 期待ADI和LT的合并,能带来更精彩的技术方案。

网友AQ:
在物联网快速发展得大趋势下,嵌入式无线传感器网络无疑为物联网得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提供了一股强大得助力,伴随物联网各方面得发展诉求越来越强烈,无线传感器网络方面得罚站也必然会获得快速发展壮大

网友AR:
目前还只是概念车,说明无线管理方式还存在某些问题,个人看来,不管在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里面,有线虽然可靠,但是很多厂商并没有对车辆的电子系统及电源管理系统有足够的重视,线路裸露,有的甚至直接用电胶带,车辆自燃基本上就在这些因素上面。 无线管理成本不一定比有线低,比较稳定性,功耗,开发复杂度,我相信目前的技术还是比有线的要求高很多,概念车,就是应该提出解决方案,使得技术进步。 未来,希望在普通汽车上,可以将电子系统模块化,利用无线数据通讯技术进行对接,减少电缆的使用。

网友AS:
电动汽车是个大的趋势,值得去深度开发,也有瓶颈,电力系统的优化,电池的续航,这是急需解决的两个大难题,汽车电子也是一个朝阳产业,后面继续关注。

网友AT:
    新能源汽车是当下比较火爆的话题,凌力尔特的这辆改装宝马 i3 一下就吸引了我的眼球,期待新能源的普及,期待凌力尔特越做越强!

    其次是嵌入式无线传感器网络,这与我现有的工作十分接近,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一直是我的主要研发项目,后面我也有兴趣学习一下凌力尔特的无线传感器网络知识,看看能否用来提升我们的监控产品。

网友AU:
我刚好也是搞嵌入式物联网的,说一下SmartMesh IP,其本身具有自组网的能力,支持60000多个节点,16个信道,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基于2.4GHZ的ZigBee技术,但是我不太确定
是采用的ZigBee PRo 还是ZigBee IP协议,其实互联互通和安全技术是未来物联网的重点,希望看到 SmartMesh IP 向Zigbee 3.0接近吧。

网友AU:
引用 网友AU:
我刚好也是搞嵌入式物联网的,说一下SmartMesh IP,其本身具有自组网的能力,支持60000多个节点,16个信道 ...

对不起,说错了,这里更正一下。smartMesh IP 产品是无线芯片和预认证 PCB 模块,并且连同准备就绪可即时部署之无线网格网络软件。它们专为实现 IP 兼容性而设计,并基于 6LoWPAN  和 802.15.4e 标准而非ziGbee.

网友AV:
凌力尔特的无线电池管理系统使得电动汽车的可靠性更高、可以利用空间更大、更简化了 BMS 设计和制造。电子技术的运用,在未来汽车发展中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线电池管理系统只是一部分,未来还有更多可期

网友AW: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嵌入式无线传感器网络》,这里边用到了SmartMesh IP确保了网络的可靠性可无线传感器的低功耗特性。由于此网络中的节点采用分时工作,这一方法也使得这个网络功耗很低。由于SmartMesh IP具有时间同步功能和集中式管理功能。这两点确实是嵌入式无线传感器网络最大的亮点。首先时间同步可以保证所有节点的时间没有偏差,保证了通讯时间的可靠性。同时避免因为时间问题导致的通讯冲突。通过集中式管理方便了主节点对于子节点的整体管理。确保了网络的可靠性。而且此网络每个节点组成的网络都是网格形式的,这样在某一节点发生通讯故障时,这个网络中的其他节点可以通过更换通讯频率进行通讯,若此时通讯频率收到干扰时,还可以通过其他路径回到主节点,而且每个节点都是一个路由器。这样能够让这个网络处于一个稳定可靠的工作状态。linear这款产品做得真是非常完美。

网友AX:
先进的电池管理系统BMS技术,使用无线传输将每块电池包的温度等信息传输到网关,同时完美的结局了信号传输之间的干扰的问题。给电动车技术带来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Y:
汽车电子以及物联网是目前电子发展很火的方向,随着各档次汽车中的不断普及,汽车中会用到更多的MCU,Linear的强项就是可以提供MCU的供电方案。此外,数据线输电(PoDL)也是Linear非常看好的技术。:“以两个前置摄像头为例,现在用于传输摄像头所采集的视频数据的是以太网,如果采用PoDL,将能够在采集数据的同时为摄像头供电,不再需要额外的输电线。”
3月10日,ADI完成了对Linear的收购,相信Linear会发展的更好!

网友AZ:
最吸引我眼球的是linear的100V多拓扑控制器,一个电路既可以正向降压(输入到输出降压),也可以反方向升压(输出到输入升压),还有更牛X的是实现实现双向升降压。效率也极高,这在业界都是很少见的。

网友BA:
一直以来,设计上都离不开linear的DC-DC电源。近来就有个问题缠绕着我。LT8582这个电源在我们单板上出现烧坏问题。好纠结~一个板子上两个,出现问题的就是一颗,总是那一颗。此处声明:本人不是在此处黑我心中的linear,而是正好在处理我这个有问题的案子阶段,我来散散心,看到触动我心的 linear 帖子。顺便进来看看,希望你壮大的同时,也请现场赶紧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咯。

网友BB:
有电动汽车的地方就会存在BMS。由于锂离子电池单体的不一致性等原因,需要BMS来监控管理电池。这个无线BMS的创意和实用价值都很好,无线传输的应用有望解决传统有线BMS存在的先天缺陷,比如接触电阻的存在导致的电压测量误差等等,这可以使得SOC估计实现质的飞越,有效提高BMS的性能。

网友BC:
Linear  多拓扑的控制器,在车载控制中提供了很多解决方案。
视频中介绍的LT8705,其通过外部的MOSFET开关管进行能量的转换,可以提高效率的同时使控制方式简单化。
同时可以通过电压及电流环路工作状态反馈单元、电流控制功能单元进行能量转换的保护,高效的同时也要保证安全,不会像note7一样,尤其是在车载应用上

网友BD:
为什么我发不了图片了

网友BE:
LT8708根据描述在四轴飞行器上太阳能电池和锂电池上应用比较合适。
个人还是比较关注SMARTMESH IP传感器网络,主要是其可靠性达到99.999,在四轴飞行器领域具有非常好的前景,尤其是每个节点均可以作为路由的概念,可使四轴飞行器之间通信变得极为容易。时间同步功能也给一些行为规划提供了更好的实现方式。比较不理解的是MANAGER是否是固定不变的还是可以配置的,当manager发生故障时或与其他节点通信中断是否可以重新布置其他节点成为MANAGER.

网友BF:
凌力尔特的高性能开关稳压器 IC 效率高,小巧扁平且所需的外部组件极少,拓扑结构多样,包括降压型、升压型、降压-升压型、负输出开关稳压器、以及反激式和隔离型拓扑开关稳压器。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亦是抓住智能汽车、汽车电子、电池管理方面的机遇。
现在实验室BMS方向的研究一直采用凌力尔特的电压采集方案,稳定可靠!

网友:
LT的电源芯片用过很多,种类确实挺丰富的,就是价格有点感人。LT3871的48转12V单方向降压和反方向的升压挺好用的,可以用一组芯片起到升降压的作用,节省了成本和板子布板空间,提高了可靠性。

网友BG:
SmartMesh采用的是一种128位加密的专用网络,支持路径分集、调频,可靠性能达到99.999%。确实无线传感器网络对比有线网络传感器数量和布置的灵活性都有很大优势,但汽车是一个工作环境恶劣而可靠性安全性要求都很高的一个应用,连接是否可靠、能否防止黑客入侵都需要通过实践进一步检验。

网友BH:
观看了视频资料,感觉系统不错,对于电动汽车来说里程焦虑还是一个大问题

网友BI:
观看了两款产品,一个是应用于宝马车的BMS 无线传输系统,一个是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升降压装换芯片,比较关心的还是,宝马汽车上的BMS无线传输系统,如果电池包特别多的情况下,成本势必会增加很多,网络传输协议也将会很复杂,稳定性也不能保证。不过这一设计还是很新颖的,因为传统汽车都是有线传输,这一应用势必将会洗革传统汽车系统。

网友BJ:
电池管理系统(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的内容介绍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通过无线的管理方式,可以大量的节省车载空间和成本,并且便于模块化处理,以及数据分析,其实作为车辆这以特殊消费品,安全性显得尤为重要,这种方式也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企业是做光伏设计的,我在想,离网系统对电池的控制和检测,要是也采用无线处理方式的话,估计效果也会很好,尤其孤岛、和偏远地区的实际应用。

网友BK:
最关注的是LT8614, 静态电流只有2.5uA, 十分适合低功耗的应用. 比如手持端, 车载或者其他电池供电的应用.
3.4至42V的宽电压输入范围也使得兼容的外部电源或者电池的输入端设计大大简化.
转换效率也是非常高,1M开关的时候, 高达96%.
芯片尺寸只有3x4mm.
不愧叫做Slient-Swither.

网友:
凌力尔特公司的无线传感器网络 (WSN) 产品线很丰富全面,足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工业物联网 (IoT)和汽车电子市场的应用需求。新功能包括 SmartMesh® VManager™ 网络软件,这将网格网络容量无缝地增大至数千个节点。

网友BL: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M5MjIyfDYwYWIzM2M4fDE3NjM1NzcwNDd8MHw%3D
壮观的无线组网技术,在未来的发展可以组成神经元网络,有效解决工业生产制造的智能工厂,大大缩减公司运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从智能生活角度来说,可以从智能家居,智能健康等领域大展拳脚。

网友BM:
视频中介绍的嵌入式无线传感器网络,可靠性高,每个节点可带有中继作用,节点跟节点之间进行通信,并通过管理可改变通信频率提高通信的可靠性,避免通信的冲突,而且该方案功耗很低,适用与电池供电的产品方案,同时具有时间同步功能,更保证了节点间通讯的可靠性

网友BN:
汽车电子的发展也是这几年发展的特别迅速,各个方面都有着质的飞越,这就让汽车由以前的代步工具成为了享受的物品,而且,电子产品的发展并没有让汽车本身的价格变的多高,所以人们对汽车电子的发展反而越来越关注,这样发展就更加越来越快。

网友BO:
linear的组网产品有99.999%高可靠性,可以雨主机的网络时钟进行同步,这样保证了每个点的一致性。这个组网方式一个可以自己做传感器端采集数据上发,还可以做中继增加组网的距离,这个是一个相当好的产品。这样可以在工业应用,尤其是自动化生产过程中,进行监控提供了一个好的方案。

网友BP:
最近刚用上了LTC3105....凌力尔特在升压,电源管理方面的确有很多专有技术...刚刚看到这个升压的介绍,忍不住就想把它截图..在物联网,电动汽车这两个方面电源是最关键的.凌力尔特这次也是很有针对性的把重心向这方面发展了..科技改变生活!!!!加油!!!

网友BQ:
无线传感器网络类似于一个小型的局域网拓扑结构,各个节点可以向旁边的节点分发数据,并且由一个服务器节点统一管理,这样各个客户节点到服务器的路径就不止一条,提高了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BR:
现有电动汽车中的BMS都是采用有线的方式实现电池电流、电压、温度信号的采集,而凌力尔特推出的应用无线BMS的电动汽车是一种通信方式上的创新。通过采用SmartMesh技术降低信号传输的EMI干扰,保证了采集信号的准确性,相比于传统的BMS,具有两大优势

网友BS:
      LTC3871 是一款高性能、双向降压或升压型开关稳压控制器,可按需工作于降压或升压模式。该器件可根据一个控制信号在降压模式中执行从 VHIGH 至 VLOW 的调节,以及在升压模式中实施从 VLOW 至 VHIGH 的调节,从而使其非常适合 48V / 12V 汽车双电池系统。一个准确的电流设置环路负责调节可在任一方向上输送的最大电流。LTC3871 通过把能量从一个电池转换至另一个电池而使两个电池能够同时向负载提供电能。看视屏可以最大提供360A电流,这样可以用于电动汽车。

网友BT:
我学习的内容是嵌入式无线传感器网络,通过学习了解这是一个非常出色应用方案,其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时间同步,能够实时地采集各传感器节点上的数据
2.集中管理,通过集中管理可以了解传感器网络的全局状态
3.牢固可靠,依托于集中管理,可以了解各节点的分布状态,并可在一定范围内通过变频来保证运行的可靠,此外还能够使用其他节点将采集数据传回。
4.节能,采用分时工作的分时来降低能耗,以确保传感器网络的长时间运行。

网友BU:
从之前的FPGA原型验证板的供电电源、消费类电子供电电源,到现在的低功耗医疗电子,一直与linear打交道,linear的产品性能稳定可靠。如今看到linear在慕尼黑电子展的表现,电池是电动汽车的动力之源,对电池的管理更是系统控制中重要的一环。我会持续关注linear。

网友BV:
物联网是大趋势,凌力尔特展示了 SmartMesh IP 嵌入式无线传感器网络、抓住了物联网的一个大端,传感器部分,物联网必然是传感器通过各式各样的传输协议连入到intnet中,组成物联网。
而展会中介绍了传感器的无线网络也是非常的实用,无线的优势比有线多很多,组网,铺设,添加节点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优势。

网友BW:
演示的无线电池管理系统概念车,解决了由于汽车线束以及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电动汽车中的连接线所引起并长期存在的可靠性问题,简化BMS设计和制造,是一个时代的进步!电池管理系统(BMS)是对电动汽车电池进行安全监控及有效管理、提高蓄电池使用效率的装置。凌力尔特使得电动汽车的可靠性更高、可以利用空间更大、更简化了BMS设计和制造,降低了产品成本。

网友BX:
在安全性能方面和智能方面以及成本方面,采用SmartMesh都将是一种非常优越的选择,不仅可以完美的解决安全事故问题,还可以更多的集成传感器,让系统更加可靠,成本上也将会大大节省物料,简化系统的设计,这样的系统不用在电动汽车上简直是浪费啊。

网友BY:
浏览2017凌力尔特携手看慕展,凌力尔特产品的方案一直值得参考和推荐,展出的业界首款无线电池管理系统 (BMS) 概念车整合了其高精度的电池组监视器和高可靠性SmartMesh无线网络,这一全新的概念让我眼前一亮。

网友BZ:
物联网技术(Internet of Things, IoT)是无线传感器网络、嵌入式控制技术和网络技术的综合体,是近年来应用开发与研究的热点。现在,物联网相关产品已广泛应用到智能感知和监控领域,并开始在环境监测、智能家居、安全监控、一体化智能网络、国防工业、物理信息系统等领域得到全面应用。我们可以预见,基于物联网应用的信息时代已经到来,它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网友CA:
凌力尔特高度准确的电池组监视器及 SmartMesh® 无线网格网络产品在 BMW i3 车型上进行了整合,取代了电池组和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传统有线连接,使得电动汽车的可靠性更高、可以利用空间更大、更简化了 BMS 设计和制造

网友CB:
由ADI旗下的凌力尔特(Linear)公司,演示了业界首款无线电池管理系统 (BMS) 概念车。这款无线 BMS 概念车由凌力尔特的设计合作伙伴 LION Smart 开发,它把凌力尔特高度准确的电池组监视器及 SmartMesh® 无线网格网络产品在 BMW i3 车型上进行了整合,取代了电池组和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传统有线连接。

网友CC:
新能源车作为新兴领域,技术变化日新月异,电池本身和电池管理技术都不断升级,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Linear致力于通过提供精准的电池电量或温度等测量方案,以及先进的主动平衡方案让充电时间更短,并显著提高单次充电后汽车的行驶距离。

网友CD:
随着物联网的热度不减,嵌入式无线传感器也在崛起,凌力尔特的嵌入式无线传感器网络可以连接超过60000个传感器节点,对于各种工业级的应用都不在话下。而且其解决了长距离通讯的问题,数据不再是点对点的传输,而是可以通过中间的传感器进行跳转,每个传感器的功能不仅仅是进行数据的采样,更是一个数据的转发点。看到视频中大量的PCB模块,也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设计,对于快速开启项目开发特别有利。

网友CE:
    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嵌入式无线传感器网络,SmartMesh自组网可以很方便添加、删除传感器节点,免除布线烦恼。通过网关集中管理可以了解所有传感器网络节点的状态,还可以通过跳频来保证通信运行的可靠。每个节点还能做路由,可以将其他节点数据传回给网关。

网友CF:
宝马集成了BBA系的概念,从技术改革入手,开创了很多智能汽车的先河,解决了像电池包无线传输的问题,期待正式上线。

网友CG:
电动汽车,电池是根本,电池管理系统(BMS)是对电动汽电池进行安全监控及有效管理、提高蓄电池使用效率的装置。凌力尔特使得电动汽车的可靠性更高、可以利用空间更大、更简化了BMS设计和制造,大大降低了产品成本。做的很不错!

网友CH:
电池是电动汽车组成中的重中之重,凌力尔特的WBMS相比传统的BMS,在安全性能,智能化和成本方面都有更大的优势,前景不错!

网友BG:
网络时间同步在网络多节点应用中至关重要,SmartMESH IP在数据传输过程中,由于是从网络来的,会产生不同的延迟。由于SmartMESH IP本身有时间戳的功能,可在网络的数据包中加有时间戳。这样同样采集湿度、温度等信号可实现时间同步。

网友CI:
评价:无线传感器网络设计很不错,首先能保证传感器工作稳定,数据高可靠性,同时将功耗降到最低。它的传感器时间同步,由manager网关节点管理整个网络。任意传感器损坏不影响整个网络。有没有传感器上限,每个传感器的位置如何确定的。

网友CJ:
凌力尔特能提供具有先进网络管理及全面安全特性的可靠、适应性强和可扩展的无线嵌入式产品。最大的优点 99.999%高可靠性,可以时钟同步,集中式管理,每个节点可以自己传输数据给管理器,也可以做路由功能,可以自动切换频点。无数据交换时,功耗比较低。是自组网络的优选方案

网友CK:
    就我个人来说,我真的很喜欢【凌力尔特】这家公司,怎么说呢,这家公司的一些产品这的很强,开发产品的时候用的真的很舒服。可靠性真的不错,再者就是服务了,就这一点来说感觉也是这个行业里面做的很好的一家企业,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很快的给予回复。
    对于未来,新能源只能做汽车吗?肯定不是啊,新能源绝对是未来能源的主导,也就是说BMS绝不会仅仅局限于新能源汽车或者说是交通领域,而是整个世界!

网友CL:
目前不管是纯电动汽车,还是混合动力汽车都涉及到了电源管理问题,如何达到平衡和最高效率,是需要解决的。而这些的前提是测量所有电池或电池组的电量,Linear公司在电池和多节电池的电池组测量和监视方法方面无疑是不断改进和创新的,测量的精度不断提高,测量的电池数量不断增多,伴随高性能的同时成本反而更低,使用也更方便。
希望Linear公司不断推陈出新。

网友CM:
这个车车还是满节省成本的,无线的传输就是怕丢包和被攻击,数据不大倒是还好,就怕被黑客攻击,像速八一样,成为僵尸车。安全机制要做好。毕竟涉及生命。

网友(2017-05-21):
现有电动汽车中的BMS都是采用有线的方式实现电池电流、电压、温度信号的采集,而凌力尔特推出的应用无线BMS的电动汽车是一种通信方式上的创新。通过采用SmartMesh技术降低信号传输的EMI干扰,保证了采集信号的准确性

网友K:
非常荣幸能够获奖  而且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图书  非常高兴  谢谢小管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