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电池充放电管理IC

楼主(2017-04-18):
有没有可以同时管理锂电池充放电的ic呀?
刚接触,其实不清楚这种ic到底在管理什么,有没有入门的教程,求推荐!

网友A:
电池充电有3个阶段:涓流充电--电池电压就低时、恒流充电--电池电压达到一定电压值时、恒压充电--电池电压达到电池满电压时  ,当电池被消耗时,电压会下降,到一定电压值时IC又充电给电池充电,可通过I2C或者电阻设定这些值,IC内还会有多种保护功能如OCP/OVP/OTP等等 您可以看看MP2633,另外还带PPM和Boost功能,有需要MPS相关产品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充电有3个阶段:涓流充电--电池电压就低时、恒流充电--电池电压达到一定电压值时、恒压充电--电池电压 ...

我看2633还有2636,当电池供电是都是5V输出,有没有3.3V的?

楼主:
是不是可以用个AMS1117把5V变成3.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用个AMS1117把5V变成3.3V?

是的,后续可以加LDO或者Buck实现降压, 您也可以看看诸如MP2607这类经济简单的线性充电管理IC

网友B:
这个其实就是带电源路径管理的芯片,充电的同时,芯片可以给负载供电;系统供电断开的时候,电池又可以通过芯片放电给负载供电。
可以看看MPS的充电带路径管理的芯片MP2625B,我是MPS代理商技术销售,可以加QQ交流:624081694

网友C:
楼主要多大的充电电流和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多大的充电电流和电压

3.3V电压,电流在0.5A-1A的样子

楼主:
其实是老师在做一个项目,让我跟着看看,学习学习,让我从电源这个部分入手。说实话,以前对电源的认识就是停留在“电池拿来一接就可以了,充电的时候把充电器插上就可以了。” 现在开始了解才发现原来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学习。

楼主:
像mp2625还有AD芯片的数据手册都是几十页的,重点在哪里呢?有什么有效率的阅读方式呢?
因为大多数都是英文文档,感觉虽然能读懂,但是很容易就忘记之前读过什么。

网友D(2017-05-31):
找能充镍氢电池和锂电池方案
有需要Q我:2480127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