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 如何用pwm编程实现呼吸灯效果

楼主(2017-04-18):
我用的是stm8l152c6 下面是我的pwm 信号    求解答 如何实现呼吸灯

#include"iostm8l152c6.h"
#include"stdint.h" //这个头文件定义了数据类型,可以使用uint8_t,uint16_t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int8_t i;
  while(ms != 0)
  {
    for(i=0;i<250;i++);
    for(i=0;i<75;i++);
    ms--;
  }
}
/****************************************************************************************
*  名    称:void TIMER1_Init(void)
*  功    能:stm8定时器初始化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通道1输出pwm波
*  范    例:无
****************************************************************************************/
void TIMER1_Init(void)
{
//对于stm8l,默认时钟源是关闭的,需要先打开,才能配置寄存器
  CLK_PCKENR2_PCKEN21=1;//打开定时器1时钟

  TIM1_CCMR1_OC1M=0x06;//0b110 PWM模式1
  TIM1_CCER1_CC1P=0;//高电平有效
  TIM1_CCER1_CC1E=1;//OC1信号输出到对应引脚,PD2为OC1输出引脚

  //禁用预装载寄存器,TIM1CCR can be wiriten at any time
  TIM1_CCMR1_OC1PE=0;

  TIM1_CR1_CMS=0;//计数器计数方向取决于TIM1_CR1_DIR
  TIM1_CR1_DIR=0;//counter used as up-counter

  //初始化刹车寄存器中的MOE,只有设置此位才能使TIM1的OC1输出pwm
  TIM1_BKR_MOE=1;

  TIM1_PSCRH = 0;// Set the Prescaler value
  TIM1_PSCRL = 0;// Set the Prescaler value
  TIM1_ARRH = 0;// 初始化自动装载寄存器,决定PWM 方波的频率
  TIM1_ARRL = 256;// 初始化自动装载寄存器,决定PWM 方波的频率

  TIM1_CCR1H=0;
  TIM1_CCR1L=0;

  TIM1_CR1_CEN=1;//开启计数器
}
int main( void )
{
  uint8_t i;
  //CLK_CKDIVR寄存器默认0x03分频值为8,所以主频默认为16M/8=2M
  //PD2引脚输出PWM波
   PD_DDR_DDR2 =1;//设置为输出
   PD_CR1_C12 =1;//推挽输出
   TIMER1_Init();
   while(1)
   {
      // 下面的循环将占空比逐渐从0 递增到50%
      for(i=0;i<128;i++)
      {
          TIM1_CCR1H = 0;
          TIM1_CCR1L = i;
          DelayMS(5);
      }
      // 下面的循环将占空比逐渐从50%递减到0
      for(i=128;i>0;i--)
      {
          TIM1_CCR1H = 0;
          TIM1_CCR1L = i;
          DelayMS(5);
      }
   }
}

楼主:
信号输出的是PD2  我的led端口是 PC7 和PE7

我下面该怎么做

网友A:
端口要对应。。LED灯要接到PMM上来驱动 然后让PWM占空比逐渐变大缩小从而实现呼吸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要对应。。LED灯要接到PMM上来驱动 然后让PWM占空比逐渐变大缩小从而实现呼吸的效果 ...

那我改一下信号输出口是不是就可以了额

网友A:
如果可以映射到LED脚上的话软件改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映射到LED脚上的话软件改一下就好

我把恒流驱动的调试线直接连在了pwm输出的 PD2端口上  一端接电池 一端接led 然而灯亮 并没有出现呼吸灯的效果      是不是调试线接的不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恒流驱动的调试线直接连在了pwm输出的 PD2端口上  一端接电池 一端接led 然而灯亮 并没有出现呼吸灯 ...

没听懂 形成回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