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特殊功能寄存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4-20):
它是和电路接一起的。
所有的都可以读,虽然有些只写的寄存器你读回来一直是一个无意义的数。
所有的也可以写,虽然有些只读的寄存器你写进去东西它不保存丢了,仍然保持它原先的值。
有些你不写它也会自己变,比如IO或者串口收到的数据,软件不写它,硬件让它变它就变了。
有些寄存器读和写不是一个功能,比如写的时候写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而读是读的不同的地方。

通用寄存器,软件写成几,就是几,不会变,只有软件能控制,没有硬件功能。

网友B:
肯定可以

如果不能读,怎么知道写进去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