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问题?LM211

楼主(2017-04-18):
在过0点变成低电平时,延迟很长时间,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没事把C7放在那里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把C7放在那里干什么?

我去掉C7了,可是输出几乎没变化。开始加的时候是想输出的矩形波形更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去掉C7了,可是输出几乎没变化。开始加的时候是想输出的矩形波形更好一些。 ...

D1短路掉。D1也影响回差的。

网友B:
另外,大大减小R9试试

网友C:
R9左端输入的信号存在正的直流电平。

解决办法:在R9左端串联10uF电解电容,在电解电容右端接一个1K的电阻到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短路掉。D1也影响回差的。

有效果,但是后面不知道怎么了,对程序形成了干扰,我的DSP的输出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