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VE开发板闪亮登场

楼主:
新进了一块GD32F450VE开发板,打开快递后的情况基本如图1所示,只是由于心急忘了先拍照就把插排给焊上了,主要是为了与机智云的功能板好配合使用。上电后的效果如图2所示,当按下B4按键时,LD5、LD6同时闪烁。若按下B3按键,则会出现LD5、LD4交叉闪烁,LD4常亮、LD5闪烁等显示效果,如图3所示。

图1 基本配备

图2 上电效果

图3 按键切换后效果

在安装好CH340的驱动后,可在电脑上见到虚拟串口,如图4所示。
4 虚拟串口

当使用keil为开发工具时,需下载并安装升级包GigaDevice.GD32F4xx_DFP.1.0.1.pack,然后再下载和安装GD32F4xx_Addon.1.0.1.exe,如此才能在MCU列表中见到GD32F450的身影。
可对例程加以编译及下载来验证其基本功能,编译后的效果如图5所示。
5 实现编译

在设置好调试器类型的情况下,即可进行下载测试,如图6所示。
6 调试下载

网友A(2017-04-22):
这个开发板非常不错,赞一个

网友B:
哈哈  看来是参与爱板网活动的

网友C:
这个开发板做的还是蛮精致的,赞一个

网友D:
楼主,你的开发板RAM多大?

网友B:
不错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开发板RAM多大?

GD32F450开发板,主频200MHZ、512KB FLASH、256KB SRAM。

网友E:
老兄用的哪个版本的keil。我装的5.12咋不行呢?总是找不到   GD32F4xx.h和 core_cm4.h。估计.c也没有你说的两个插件均已安装

网友E:
找到了原来是例程里自带的器件型号丢失,得手动重新新选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兄用的哪个版本的keil。我装的5.12咋不行呢?总是找不到   GD32F4xx.h和 core_cm4.h。估计.c也没有你说的 ...

5.15.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兄用的哪个版本的keil。我装的5.12咋不行呢?总是找不到   GD32F4xx.h和 core_cm4.h。估计.c也没有你说的 ...

我是从其他目录复制过去的。

网友F:
这个支持的了,,很不错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支持的了,,很不错的开发板

支持国货!!!

网友G(2017-05-25):
这个货支持屏幕接口不

网友F:
这方面的还是不好处理的,,我没整过的。

网友A:
这个板板还是比较精致的

网友H:
楼主展示的功鞥还是蛮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开发板RAM多大?

据介绍是256KB 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