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电流监测电路问题

楼主(2017-04-18):
大家好,我又来了。之前想用差分放大电流做1A电流监测,而且画完PCB。用multisim仿真后,发现如下问题。

明明我都没有输入电流,为什么OUT脚会有0.6V的电压呢。
R12需要加1K吗,OUT脚连到MCU的ADC口。

网友A:
这个电路画应该有点问题, 像电流检测用的运放,一定要知道运放的供电电压范围,以及COM范围,你这个电路实在没法看的哦

网友B:
还是改用电流检测芯片吧,差分的4个电阻都集成到芯片内部了,精度更好

网友C:
OP97的4脚接地改为-5V,无输入电流时,OUT脚就不会有0.6V的电压了。

网友D:
R8~R11你用的什么精度的电阻?起码0.1%的。最好是用仪表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