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8050工作状态问题

楼主:
电路中照明灯的压降为9v,工作电流为60mA,要求恒流工作,求R3和R1的阻值。
ULN2003导通时引脚13/14/15的电压为0.7v,三极管基极b电压为3.1v。三极管集电极c极电压为3v。导通时发射极电压为2.4v。
1.R3是不是(2.4-0.7)/0.06
2 此时三极管是不是工作在饱和区,如果是饱和区的话ce压降不是应该0.3v吗,此时是0.7v。如果工作在放大区,那如何保证照明灯60mA恒流工作呢
3 R1的阻值求取时,要依据什么,跟稳压二极管的哪些参数有关?

网友A(2017-04-18):
1.R3是不是(2.4-0.7)/0.06

是的。

2 此时三极管是不是工作在饱和区,如果是饱和区的话ce压降不是应该0.3v吗,此时是0.7v。如果工作在放大区,那如何保证照明灯60mA恒流工作呢

在放大区的边缘上。

3 R1的阻值求取时,要依据什么,跟稳压二极管的哪些参数有关?

R1的取值必须保证稳压管的电流在Izmin和Izmax之间。

网友B:
第一,照明负载的电压为9=(12-3),因此,B极点应3V以下,还有2003输出电位0.7的献出要扣除,Z的稳压值要小于3-0.7=2.3V,取2V的稳压值,IC为60MA,以B=100算,包和IB=60/100=0.6mA,流过Z的电流为10*(2*0.6)=12MA,R1=(12-2.7)/12=0.775K,R3=(2-0.7)/60=22,这样算下来,保证处在放大恒流状态。最后结果,VCE=3-2.7+0.7=1V,VCB=3-2.7=0.3V。VZ=2V。三极管取在放大恒流状态。

网友B:
LED的负载电压与稳压管的取值有点失调,有点失恒流的状态。器件的离散性导致此电路无恒流。IB对IC的控制作用(B)大大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3是不是(2.4-0.7)/0.06

是的。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请问如果要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那应该怎么修改最为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照明负载的电压为9=(12-3),因此,B极点应3V以下,还有2003输出电位0.7的献出要扣除,Z的稳压值要 ...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请问要怎样修改才能让三极管当开关管用,工作在饱和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的负载电压与稳压管的取值有点失调,有点失恒流的状态。器件的离散性导致此电路无恒流。IB对IC的控制作 ...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请问如果要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那应该怎么修改最为合适?

网友B:
R3=33,VZ>=2.68v,R1=0.72k

网友C:
你这个题目及其解决方案都有很大问题,让人无所适从。
从头分析,就是要求电路实现俩功能,1降压(或限流)2开关。
1.降压的实现主要有2,电阻/3极管。大多时候要由你的负载(灯**)特性(或类形)来决定,目前不详。
2.开关,那个2003自身就(应能)承受了开关作用,还要8050干哈。

再回头说,8o50干稳(降)压。那么,1,你的LAMP必须稳定电压么?是的。2,若取饱和状还能稳压么?不能。3,那又是稳压管又是晶体管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