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00UF电容维持单片机的掉电**电源

楼主(2017-04-18):
这是一款简单的定时器,功能很简单,输出对地高阻或低阻循化,高阻时间2M24S,低阻时间12H,单片机得电后初始输出为高阻2M24S后变为低阻,12H后又变为高阻,就这样循环工作。唯一的不同就是要有掉电记忆功能,而且是用100UF的铝电解,不能用EEPROM,产品的特殊要求,当然产本要低,原来用EM78P153N+24C02 ,功能用起来差不多,但和客户的样品还是有差距,现在用STC15F101W 掉电可维持9分钟,而且还是470UF的电容,客户样品的简化原理图如下(有2个是客户先后寄过来的,一个有外带RC,一个没有),样品上的IC 我破解开了,说不是单片机,估计是一款定制的IC ,我现在也是怀疑不是单片机,但可以用单片机替代,但都达不到那么长的时间,有哪位老师有这方面的经验赐教一下,万分感谢!或者有哪位知道这种IC 的定制渠道告知一下3脚输出对地高阻或低阻,高阻时LED不亮,低阻时LED亮。这是简化后的原理,

网友A:
STC15w101

网友B:
10F686芯片,QQ:459023641

网友C:
用法拉电容,时间可以长点,但成本又高了。

楼主:
忘了掉电电源维持时间了 ,要大于10小时

楼主:
这款一个是宽电源的吧?但不知能提高多长时间?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F686芯片,QQ:459023641

价格多少?掉电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法拉电容,时间可以长点,但成本又高了。

是的,这个陈本太高了,

楼主:
你好!你有这块实际的操作案列吗?STC可以做到,估计我的外围电路还不行,软件上把端口都设为高租了,掉电时时钟也停止,

网友B:
不知道你要用的是什么脚位及封装,价格几毛到一块多不等吧!量多的话是有优的

网友D:
测一下芯片电流
还有一个问题,测一下电容的漏电流

网友E:
STC15w101  待机电流小于等于1ma 但是要保持10H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C15w101  待机电流小于等于1ma 但是要保持10H肯定不行。

掉电电流小于0.1UA

楼主:
PIC和合泰等一些单片机在掉电后,虽然CPU不工作了,只要电解电容能给单片机VDD维持一定的电压,RAM中的数据就不丢失,  老师们有谁知道合泰(PIC太贵)哪款有这样的功能,就是RAM数据保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MCU+DS1302(兼容芯片均可),DS1302有31*8 位暂存数据存储RAM,关键这货专为低功耗而生的。电解或者超级 ...

PCB板子很小的 ,放不下 ,除非绑定,还有就是成本估计不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有这块实际的操作案列吗?STC可以做到,估计我的外围电路还不行,软件上把端口都设为高租了,掉 ...

细节用三俩句话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节用三俩句话说不清楚

现在用PIC12F508了,过几天看下效果简化图如下4脚掉电检测

网友G(2017-07-03):
超级电容器,是一种新型的储能装置,主要用于主电源断电后提供短期能量的后备电源。超级电容器具有高比容量和比功率的特点,其容量密度在所有类型的电容器中位列首位,功率密度能够达到可充电电池的10~100倍。因此超级电容器能够弥补电池与传统电容器之间的差距,楼主可以考虑一下使用超级电容,供电时间会增长。

网友H:
一般的100uF电容,自身都难保持10小时的电吧。

如果要用单片机,势必要做到几十nA的耗电。

网友I:
100UF,放电电流0.1UA,从5V降低到2.5V,时间才2500秒。
要想维持10小时,起码1440UF/0.1UA,或者100UF/7nA。
目前的MCU,比如合泰的MCU,进入掉电模式,电流也在0.1UA左右。
即使普通CMOS逻辑电路,静态电流也在UA这个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