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滤波输出画图的问题,求助各位前辈!

楼主(2017-04-18):
目前对直流电流采样,我采用的方法是在timer0里面设置ad采样,目前是十次滤一次。可是dsp画图画出来的采样-偏置后的图如下,其中并不是每一段都是十个相同的点,我也附上了部分程序,请@zhangmangui  以及各位前辈帮忙看一下。多谢~

网友A:
用滑动滤波吧

楼主:
这种情况是因为 dsp的AD精度的问题?

楼主:
滑动滤波 我去查一查

网友B:
采样的是直流电流,你的这个值波动也太大了吧,再滑也没用,你换算成电压,看看这个波动有多大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滑动滤波 我去查一查

还有看看   graph的设置问题

网友C:
这是什么信号?

网友C:
直流电机的什么输出信号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的是直流电流,你的这个值波动也太大了吧,再滑也没用,你换算成电压,看看这个波动有多大的电压。 ...

我这个是换成电压的,是电流采样转换成的电压-偏置电压的 数字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电机的什么输出信号会这样?

是电流为0时的采样转换成的电压-偏置电压的 数字量

网友D:
关键是这个要实现什么功能的呢

网友D:
一般不要在中断里面加入过多的执行程序的。

网友E:
这个需要连续的进行采样滤波的,,定时器的时间间隔的要缩小

网友E:
还有,就是楼上所说的,,不能把滤波的处理实现部分直接放到定时器的吧,,这个对定时器的真诚工行运行有影响

网友F:
这个信号怎么这样?

网友G:
实际的信号是怎么样的?

网友H:
直流电机噪声也这么大?

网友I:
信号采集有什么问题

网友F:
信号的梯度有点过大了。

网友G:
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实际电路。

网友H:
是不是电源也收到干扰了?

网友I:
楼主是不是滤波电路存在问题?

楼主(2017-05-23):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不是滤波电路存在问题?

dsp的ad口电压是2.56,几乎没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实际电路。

测了,应该是数字电路自己带的干扰。现在还未解决

网友J:
楼上设置的格式不对吧。

网友J:
设置float格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设置float格式吗?

对,我用的是float型,采的是电流,如果用int,数组中的数全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设置float格式吗?

画图设置float格式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