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单片机和直接数字合成技术的信号发生

楼主(2017-04-18):
基于MSP430单片机和直接数字合成技术的信号发生

网友A:
应该是基于MSP430单片机和直接数字合成技术的信号发生器

网友B:
主要说的是弦信号发生器

网友C:
使用的内部的DAC?

网友D:
DDS芯片AD9850

网友:
典型的DDS芯片AD9850

网友E:
这个看看想用FPGA做这个信号合成。

网友A:
基于MSP430单片机和直接数字合成技术的信号发生器最大的频率到多少?

网友C:
msp430怎么产生的内部信号?

网友D:
输出相位连续,频率、相位和 幅度均可实现程控

网友:
没有源代码可以参考学习。

网友E:
请问有Verilog的代码参考吗?

网友F:
数字合成技术的现在应用也非常广泛的。

网友G:
数字合成技术的在精确控制方面 的应用面是很广泛的

网友H:
这个资料的直接收下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