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AX1454的OUT/DIO管脚的理解

楼主(2017-04-18):
用MAX1454来做电桥的粗调和初级放大,但是关于其管脚的复用有些不理解.
MAX1454的OUT/DIO是复用管脚,那么我要控制它就必须将FPGA的一个管脚接上去,但是它同时又是模拟信号的输出管脚,要接在二级放大器的输入端,那么这样不就把FPGA的管教和放大器的输入接在一起了吗?这样对最终的信号难道没有影响吗?

附件是MAX1454的DATASHEET

网友A:
复用管脚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用作两种功能,你可以任意的选择其中一种。你如果要两种功能都会用到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无法两者兼得的,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用管脚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用作两种功能,你可以任意的选择其中一种。你如果要两种功能都会用到的话,在 ...

首先,谢谢回答!
那么如果要用MAX1454,是不是得设计开关将两路分开,以保证互不干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回答!
那么如果要用MAX1454,是不是得设计开关将两路分开,以保证互不干扰呢?
...

只能分时复用。
不过一般在一个电路里只用到一种功能,很少同时用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