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义的时候,变量定义的时候用不用初始化呢?

楼主(2017-04-18):
单片机定义的时候,变量定义的时候用不用初始化呢?

网友A:
看你需要的初始值是什么呢,一般都会默认是0的。

网友B:
我一般为了保险和直观,都会初始话的,反正占用的空间都不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为了保险和直观,都会初始话的,反正占用的空间都不变。

如果初值不是0会在ROM里面占一点空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初值不是0会在ROM里面占一点空间

莫非初值是0就不占用空间了吗,这个要试试

网友D:
全局定义不一定是初始化0,局部变量一般都是0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莫非初值是0就不占用空间了吗,这个要试试

我的理解是,只要是全局变量,就占用单独的空间。

网友F:
楼主可以实际测试下,初始化和未初始化后,map文件的分配就知道了。

网友G:
一种优秀的提倡的做法,就是在定义的时候,顺便初始化。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种优秀的提倡的做法,就是在定义的时候,顺便初始化。

有书专门讲这些内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要的初始值是什么呢,一般都会默认是0的。

无符号的肯定会默认为0,那有符号的呢,浮点型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为了保险和直观,都会初始话的,反正占用的空间都不变。

这确实是个比较好的习惯,但就是比较繁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为了保险和直观,都会初始话的,反正占用的空间都不变。

我现在都直接先宏定义,然后再宏定义赋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