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103vet6的串口问题

楼主(2017-04-18):
今天调试这颗芯片,发现串口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波特率在115200及一下,打印一切都OK,要是高于115200,就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状况,比如说波特率不匹配(自行修改),不知道改为了多少?这个问题很奇怪

楼主:
自己顶一个,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吗?补充下,主频跑72m

网友A:
72m下,波特率128000或256000我这边串口打印正常哇

网友B:
72m   波特率在115200 打印没问题,但是接收有问题,有的字符是错误的,有点是正确的。

网友B:
知道怎么样修改为108m吗,我用st库,然后不知道修改那个地方才能跑到108m

网友C:
这个波特率的用19200的还是蛮可以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