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用几号电池座了

楼主(2017-04-18):
18650用几号电池座了,5号还是7号呢?

网友A:
我记得18650是大的,应该是5号电池座吧

网友B:
18650电池用电池行业的话叫:A型电池,直径18m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18650是大的,应该是5号电池座吧

就是18650吧?

网友D:
有专门的 18650的 因为 18650电池需要不一定有帽 所以  需要特殊的电池盒子

网友D:
不过 建议你还是使用 锂离子聚合物的吧!

18650 不好弄哦!

网友B:
18650这几个数字,代表外表尺寸:18指电池直径18.0mm 650指电池高度65.0mm。

网友E:
18650和5号电池是不同的,不是5号电池,不能用5号电池座

网友F:
18650和5号电池比,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G:
尺寸不同。虽然18650和5号电池看起来有些像,但二者的尺寸其实是不同的,18650无论是长度还是直径比5号电池大不少。

网友H:
18650是可充电电池,普通5号电池大多数都是一次性电池,可充电的很少。

网友I:
5号电池的尺寸是什么呢?

网友J:
二者的尺寸就不同,18650要比5号电池大一圈。

网友K:
二者的电压不同,5号电池电压为1.2V(可充电)或者1.5V(一次性),而18650电池电压为3.7V

网友L:
5号和14500一样大小吧。

网友M:
18650电池尺寸是直径:18mm 高度是:65mm,你想用锂电代替5号电池的话就是 14500电芯的尺寸就是相当于5号电池的尺寸了

网友N:
18650是电池规格,有3.6v锂电也有1.2v镍氢电池,5号是14500规格,常见的充电电池是1.2v镍氢,也有3.6v的锂离子和3v的铁锂

网友O:
18650的意思是,直径18毫米,长650毫米
而5号电池的型号是14500,直径14毫米,长500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O:
18650的意思是,直径18毫米,长650毫米
而5号电池的型号是14500,直径14毫米,长500毫米 ...

那7号电池是700mm吗,明显7号要比5号小的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18650的意思是,直径18毫米,长650毫米
而5号电池的型号是14500,直径14毫米,长500毫米 ...

7号电池标准电压 1.5(V) 外型尺寸 44*10(mm),看来电池名和尺寸没什么关系的。

楼主:
还有一个最大区别,一个是3.7V的,一个是1.5v的,所以后者便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