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遇到PICKIT3的问题,就是找不出原因,各位大侠有何高见,谢过

楼主(2017-04-19):
          问题KIT3连接失败,情况如下:,不接目标板通信正常如图(1),不管是否更换其它型号芯片都能连接KIT3,只要连接目标板就出现连接失败如图(2),但如果只要出现过正常烧录任何一个型号的芯片,以后都能正常烧录,只要一变更其他型号就出现上述情况,无法找出原因,说明(目标板电压正常,固件也重新下载过,IPE版本3.26,请给点意见

楼主:
我的问题终于自己解决,问题是USB供电不足,导致USB电压波动最小范围超过规范值,引起通信错误,经过自己处理后一切正常,使用非常理想。

网友A:
如果用KIT3自供电,由于内部电路有压降,而KIT3 IPE 软件没有把这种误差计算在内,因而如果你选择高于4.65V以上的电压时就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