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第一次整运放电路,求助

楼主(2017-04-19):
最近在搞12v充电电路,直接用AD做的话,电流比较小的时候检测到的电流检测电阻上的电压不准,所以想用运放整一个放大电路,放大电阻两端电压

运放用LM358,正输入端接在降压电感后,后面接电流检测电阻,接负输入端。开始的时候因为只有5v供电有稳压,试试用5v供电,发现2脚电压达到7v多,输出也不对,赶紧断开,改用分压之后再接运放

结果负输入端的电压降下来了但是还是比正输入端高,调了一下电阻,没啥用。

我也试过用第一个图用输入的13.5v供电,结果也不对,负反馈端电压老是比正反馈端高,输出也不对,太高了。

没办法上论坛求助一下,求各位帮帮忙看看

网友A:
只是大概说说,不一定对:
1、单电源供电是否考虑了输入端电平。
2、正相和反相的分压以及放大是否是你想要的?
--->反相端:R53与R52分压,放大倍数是-R54/R55
--->正相端:R50与R51分压,放大倍数是 1+R54/R55
--->减法器:V0=(1+R54/R55)(V+*(R51/(R51+R50)))-(R54/R55)(V-*(R53/R53+R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大概说说,不一定对:
1、单电源供电是否考虑了输入端电平。
2、正相和反相的分压以及放大是否是你想要 ...

1输入端电平都是正的,刚开始的时候是超过供电的,后面分压之后不会超,有量
2减法器的公式不是应该是减的吗,那个系数我还没去算,因为负输入老是比正输入端电压高,这样减法器的基本就已经不成立了,所以放大倍数还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大概说说,不一定对:
1、单电源供电是否考虑了输入端电平。
2、正相和反相的分压以及放大是否是你想要 ...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发现正输入端和负输入端根本不对称,就算能得到结果得到的也不是我想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输入端电平都是正的,刚开始的时候是超过供电的,后面分压之后不会超,有量
2减法器的公式不是应该是减 ...

反相端输出是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反相端输出是负的。

V0=(1+R54/R55)(V+*(R51/(R51+R50)))-(R54/R55)(V-*(R53/R53+R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V0=(1+R54/R55)(V+*(R51/(R51+R50)))-(R54/R55)(V-*(R53/R53+R54))
写错了。。。。。。。 ...

等等我改一下电路再试试

楼主:
@yanwenbin33

早上那个是我搞错了,,电路改了还用原来的公式去算,,电路改成这样结果就差不多了,,我再调整一下电阻数值
不过这样的电路接入的电阻太多,,误差估计不小,,有点得不偿失的感觉,,我再想想有没其他办法

网友B:
用运放电路放大电压的电源电路很少见,不如换成开关电源电路uc3842,将220V市电直接直接转化为直流12V3A电源

网友C:
参考电机的电流采样电路。加个偏置电压进去;

网友D:
这里用普通运放误差会很大,即使用高CMRR的高精度运放,也要求电阻要精确配对,否则CMRR就一塌糊涂了,还是直接用high side电流检测芯片吧,以前只有TI\ADI\MAXIN等品牌有,贵的不要不要的,现在有国产的了,固定增益,价格也就2元以内

网友E:
试一下lmv358低压版本的

网友F:
图3分压的几个电阻会不会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