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bdir_rules.mk:7: recipe for target 'msp430g2x55_1.obj' failed

楼主(2017-04-19):
mspware 的例子,没有做改动,编译出错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msp430g2x55_1.c ****

"D:\\ti\\ccsv6\\utils\\bin\\gmake" -k all
subdir_rules.mk:7: recipe for target 'msp430g2x55_1.obj' failed
gmake: *** [msp430g2x55_1.obj] Error 1
gmake: Target 'all' not remade because of errors.

**** Build Finished ****

网友A:
能把详细的调试信息发上来嘛?

楼主:
已经是提示的全部信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是提示的全部信息了

Console有很多信息的。
只看你发的这个看不出问题所在的,这个只是结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B: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dsp_arm/sitara_arm/f/25/p/118592/330157.aspx

这个网址有解决的方法,你看看。

楼主:
编译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网址有解决的方法,你看看。

楼主:
新建个工程,只有main函数
#include <msp430.h>

/*
* main.c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return 0;
}
也出现这个问题,
这是少什么库么?

网友A:
这里也有一个subdir_rules.mk:7: recipe for target 'main.obj' failed问题的帖子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f/105/t/125399.aspx
我觉得应该是ccs找不到msp430.h相关的一些定义和文件等。你导入一个官网的例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