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宽带何来——关于一个“负反馈放大器”的宽带特性分析

楼主(2017-04-19):
(无正文)

楼主:
负反馈可以增加带宽,这基本是个常识。那个“负反馈宽带放大器”也不例外,给两个式子(S21和S11):

显然,比起没有负反馈的情况S21要更为平坦些。

楼主:
在下面这个条件的前提下:

可以有这两个表达式:

楼主:
请注意,上面那个前提条件并不是总成立的!

只要gm有所变化,那么这个条件就不再成立了,意味着下面那两个表达式也将不成立。

楼主:
这个问题说清楚后,下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通常,器件的增益(或跨导)越大,那么相应的负反馈放大器的带宽也就越宽。

为此,考察一下gm趋于无穷大的趋势:

楼主:
显然,S21和S11都趋于一个有限的常数。

楼主:
选择Z0、R1和R2的适当关系,可得到下面的结果:

楼主:
这就是gm相对较大的前提下(理想为无穷大)S21和S11的趋势。而所谓的“宽带”和那几个简单的式子就是基于此。

楼主:
下面看看gm趋于无穷且R2=0(无源极电阻)的情形:

楼主:
给个思考:

上面是个什么东西,其中的因子2代表什么意义?

网友A:
其实上述公式就是概念性的宽带,实际中带宽并没想象的那么大。原因很简单,你不能保证gm为常数,gm也是有频率特性的。这也就造成了R1、R2电阻的选择难于兼顾多项功能。那个手画的简单模型,频率越高、带越宽,越不靠谱。靠谱的是直接测出管子、网络参数进行分析、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上述公式就是概念性的宽带,实际中带宽并没想象的那么大。原因很简单,你不能保证gm为常数,gm也是有频 ...

不仅gm会变(随频率变化),器件的高频寄生特性也会随着频率的增高而显现出来。所以说,那只是个雏形。

使用最简单模型的目的是为了凸显反馈对宽带和匹配的作用,仅此而已。

网友B(2018-12-30):
负反馈,闭环增益不是跟开环增益成比例的下降的,而是被开环增益「迫降」的,
负反馈的极点,就是闭环增益跟开环幅频特性的交点,闭环增益愈低,闭环极点频率就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