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继电器触点粘连,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7-04-19):
控制LED灯的继电器开点会不定时出现粘连现象,请大家帮忙给出解决的办法,谢谢

网友A:
电流是否达到极限值啊

网友A:
或许是继电器没选合适的

楼主:
应该是电流有点大

网友B:
要看中间有什么元件,电容,电感冲击比较大,还有反向接通继电器会没标准高

网友C(2017-05-24):
换进口欧姆龙的继电器

网友D:
估计是LED灯驱动器内部的电解电容容量太大的原因
需要软启动电路

网友E:
LED电源是容性.要选容性负载的继电器          建议要选平均电流  > 工作电流3倍以上, 如果允许 看能加NTC否

网友F:
欧姆龙质量好

网友G:
继电器允许的交流电流和直流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H(2017-08-17):
电压过零接通继电器,考虑继电器延时时间,提前驱动。

网友I:
继电器选用好的,国产的宏发继电器还可以
吊外继电器续流二极管一定要有

网友J:
直流可加消火花电容,

网友D(2017-09-20):
主要是LED灯的输入电容太大
上电瞬间电流很大,导致触点烧接

网友(2024-01-10):
交流零点吸合继电器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