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求继电器触点粘连原因分析及消除措施??

楼主(2017-04-19):
求继电器触点粘连原因分析及消除措施??

网友A:
继电器没选对;
操作时序不合适;
买到假货了。

网友B:
继电器触点粘连原因是,1,断开时,电弧造成,2,是合并时,触点发热,
消除措施,是1,选大的,你电机是200A的,你就选250A的
              2,吸合速度快要,吸合时间慢,温升就快
             3,断开时切断电弧工艺电段,时间要快到秒下
            4.选用的触点材料要好,上等品,减少发热,
           5,快速制冷

网友C(2017-08-19):
开你的负载是什么

网友D:
容性负载,开通时有尖脉冲大电流,相当于点焊,呵呵。
在交流电过零时接通继电器,触点就不会粘连。
但是继电器有个闭合延时几个毫秒的,要测出这个具体值Ton。
电路要有电压过零信号,触发驱动继电器接通,考虑继电器闭合延时时间,提前量为下一个电压零点触点接通。
Tpre=N*10ms -Ton, N=1o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