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WD接口能否多个芯片并联使用?

楼主(2017-04-19):
系统里面用了多个STM32芯片,要引出调试接口,但是每个都单独引出SWD接口的话信号太多,所以想请教下能不能把SWD调试接口全部连接成一个进行调试。有没有相关的规范或标准说明呢?

网友A:
JTAG 菊花链

SWD就两个线,单独引出也不麻烦,且更靠谱。
可以只引出测试点,调试用的设备才自己飞线。

楼主:
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swd的规范,不知哪位能给个,谢谢

网友B:
没有用过多个芯片并联

网友B:
楼主是要实现离线烧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swd的规范,不知哪位能给个,谢谢

规范ARM官网都有,不过可能是N篇长长的文档,以前如果没有接触过很难上手。

网友D:
可以用多路选择器将几路合并在一个端口上引出

网友E:
之前在哪里看到应该是串联的

网友F:
不支持菊花链

网友G:
应该不行,握手信号可能不会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