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三线式SPI 通信

楼主:
单线怎么做到双向通信,具体怎么配置,收和发是怎么处理的,又没人指点下

手册中对SPI单线双向通信的描述

手册中对SPI单线双向通信的描述

库中对spi方向的描述

库中对spi方向的描述

网友A(2017-04-19):
Just have a try

网友B:
单线怎么做到双向通信?就好象你家和学校只有一条路,你既可以从家到学校,也可以从学校回家。
网上有很多资料,你搜索一下,连代码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线怎么做到双向通信?就好象你家和学校只有一条路,你既可以从家到学校,也可以从学校回家。
网上有很多 ...

按照手册的理解是不是可以做到单线双向通信呢?它应该是一个半双工的通信,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还没有看到关于这样的应用

网友C(点评):
就是半双工的通讯,你看看TM1638,读取按键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手册的理解是不是可以做到单线双向通信呢?它应该是一个半双工的通信,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还没 ...

三线SPI只读或只写,不能读写都进行,那样就不是SPI啦,或者你使用四线的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