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遇到的新问题

楼主(2017-04-19):
DSP编译时出现error #95: the size of an array must be greater than zero,还怎么办,我用的是5509A。谢谢!

网友A:
数组大小用宏定义了?
确保大于0

网友B:
你的数组定义在哪里?

网友B:
双击看看代码在哪里?

网友C:
这个看来是数组的定义错误的,,不难解决的

网友D:
这个按照提示的就是数组的问题的

网友E: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F:
这个是什么程序造成的

网友G:
工程文件可以上传编译。

网友H:
什么编译器编辑的?

网友I:
5509ADSP应该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J:
没有代码,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E:
数组存在问题吗?

网友F:
建议检查一下代码看看

网友G:
数组是不是没有调用或者定义?

网友H:
是不是编译器存在问题。

网友K:
数组的大小必须大于零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你的数组定义在哪里?

这个没有代码怎么查看

网友M:
error #95是什么问题?

网友I:
建议楼主换个其他的芯片试试。

网友J:
size of an array 应该是没有定义

网友K:
楼主使用什么数组检查看看。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来是数组的定义错误的,,不难解决的

数组的大小必须大于零。

网友M:
DSP中数组编译存在问题,检查代码。

网友:
提示是数组的问题

网友N:
这个按照提示的是数组定义的。。

网友O:
重点程序中的数组的定义及使用的检查下

网友P:
这个不是多大问题的吧数组相关的

网友Q:
数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