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助IAR FOR ARM 8.10.1 调试寄存器只有cpu寄存器

楼主(2017-04-19):
RT
新版的iar 寄存器窗口好像改了怎么开外设寄存器??

网友A(2017-07-10):
我有个方法可以看,只是麻烦了一点,projetc选项中有个SFR setup,点击打开SFR,从里面选中你需要的寄存器,然后拖动到寄存器窗口就行了,我自己试过,可以查看寄存器值,望楼主能找到更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方法可以看,只是麻烦了一点,projetc选项中有个SFR setup,点击打开SFR,从里面选中你需要的寄存器 ...

已经搞定我记得是右键那个窗口空白的地方

网友B(2018-09-05):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我记得是右键那个窗口空白的地方

是的,右键哪个窗口会出现外设的寄存器。刚刚遇到同样的问题,用你的方法已解决,谢谢

@CdwWADE :谢谢
@CDBCDB :工作窗口点击view,有register寄存器,随便选一个后如楼主一楼黄色部分所示,然后右键黄色空白部分,会有好多模块,找到自己需要的就OK了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刚刚升级到最新版,也找不到寄存器选项了。能否详细说明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