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用运放做乘法器的线路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7-04-19):
有用两运放就可以做成乘法器的线路吗?
还是需要加三极管放大么?

网友A:
利用运放构成对数和反对数,其中必须引入PN结的指数率关系。所以仅使用运放是不能实现的。具体电路查书。

网友B:
大师估计也就知道对数-反对数这种乘法器,可惜,起码得3运放,人家楼主只许用2个!

两个运放+2个FET,可以做个性能不错的乘法器了!但输入电压范围可能有点小,不到1V!

网友B:
想要性能出众的,还得是吉尔波特4象限乘法器!

网友C:
我那个倍频电路(严格地讲还有manbo789的电路)不用运放也能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师估计也就知道对数-反对数这种乘法器,可惜,起码得3运放,人家楼主只许用2个!

用对数指数线路做的乘法器我知道啊,你说的用两运放+2FET的是怎么样的?
有线路没,看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