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8T6定时器4霍尔异或产生中断是个坑,希望大家不要用

楼主(2017-04-19):
换了芯片同样的情况,还是芯片并联的情况下,两个芯片都是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出现问题,说明程序没有问题。就是这个TIM_TS_TI1F_ED。会出现漏掉中断的情况,但是循环扫描io口的话没有问题。

楼主这个问题后来有再研究吗,确认是不是103的bug

网友A(2018-12-10):
我最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偶尔有不进入中断的情况,明明霍尔值已经改变。

@陌无流 :后来改用查询法了
你好 目前我也是这个情况,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B(2019-06-10):
引用 网友C:
ST 公司写的库配合他们的芯片, 他们挖的坑,就很容易中了。

ST的 软件库 现在越来越像是歌坑。 写的烂效 ...

这个真的是这个坑吗?,后面我换了f4的芯片,然后用的是事件来触发这个中断,还是情况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