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在电路中串进一个二接管防反接是否可行

楼主(2017-04-19):
如图电路,当电源反接了,续流二极管就会冒烟,现在想在电路中串一个二接管防反接,但是又担心二极管承受不住那么大的电流,电机的额定电流是5A,堵转肯定不小于10A,串二极管这个方法是否可行,可行的话有什么二极管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
串联大电流二极管可以。就是二极管有压降,会发热,降低效率。

网友B:
机械防误+肖基管+熔丝。

网友C:
最好用mos管防反接电路

网友D:
是谁把电源接反的?是工人,直接扣钱就能解决;是客户,用防呆插口可以解决。

网友E:
防电源反接的话,p-mos管、n-mos管、二极管、三极管都可以,各种管能承受多大的电流、工作内阻大小都要查看它的datasheet。
楼主这种应用,实际上最好采用电源端串p-mos管。

网友F:
这种电源怎么还有接反的机会?

网友G:
赞同5楼的做法:防呆插座+肖特基二极管+保险丝。

网友H(2018-01-05):
不知道楼主后续怎么样了?我一个案子类似,用NMOS做的防止反向,但是因为有这颗续流二极管,一旦接反还是烧毁。就是说NMOS防止反向操作前提是负载不是那么邪恶。这种MOS+续流直接短路的态度NMOS防止反向的电路拦不住的。难道一定要用继电器吗?设计和生产当然可以很努力防止反装,但维修的时候往往简单粗暴。就不好说了。

网友I:
加个MOS防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