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中文网站可以打开,却登录不了,是为什么?

楼主(2017-04-19):
TI中文网站可以打开,却登录不了,是为什么?

无法访问此网站

找不到 myportal.ti.com 的服务器 DNS 地址。
请试试以下办法:
检查代理服务器、防火墙和 DNS 配置
运行 Windows 网络诊断
DNS_PROBE_FINISHED_BAD_CONFIG

DNS?

网友A:
换个浏览器。

网友B:
楼主的网址发一下测试。

网友C:
清除一下浏览器的缓存呢?

网友D:
以前一直能用,突然不能用了?

网友E:
可能是插件更新不完全

网友A:
可能浏览器不兼容,以前用的ie都是乱码。

网友B:
可能网络有关系。

网友C:
电脑缓存影响访问速度。

网友D:
打开IE中的“工具”菜单中的“Internet选项”。
1.在“常规”选项卡中将IE临时文件清除。
2.在“安全”选项卡中暂时将安全级别设置为“低”(进行Windows Update后请还原为默认的级别!)。
3.在“内容”选项卡中,在“证书”区里面单击“清除SSL 状态”,
4.在“内容”选项卡中,在“个人信息”区选择“自动完成”,在窗口中,有一个“清除自动完成历史记录”区,在里面点击“清除表单”和“清除密码”。
5.在“高级”选项卡中,您会看见一个列表,请您将列表中的“使用SSL 2.0”和“使用SSL 3.0”这两项前面的小钩打上,并且将“检查服务器证书吊销”前面的小钩去除就可以了!

网友E:
flash没更新到最新

楼主:
还号招我们注册呢,我都登录不了啊。。。网站可以打开,BBS也可以看,就是登录不了,以前可以换几个浏览器,一样。。。https://fedid.ext.ti.com/fedout/ ... pport.com%26lang=cn

网友F:
我这边现在可以正常登录呢

楼主:
无法访问此网站

找不到 fedid.ext.ti.com 的服务器 DNS 地址。
请试试以下办法:
检查代理服务器、防火墙和 DNS 配置
运行 Windows 网络诊断
DNS_PROBE_FINISHED_BAD_CONFIG

网友G:
我这的显示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楼主:
头大啊,一堆问题想去问问,,,这下好了,以前可以正常登录,现在登录界面都打不开。。。

楼主:
现在可以了,不过是网上找了个DNS 然后手动修改了,,,会有啥影响吗? 没有自动获取的DNS????

网友H:
网速的问题的,,一般都是直接英文版的

网友I:
这个服务器的在老美的,,打不开很正常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