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同时使用两路 M451 的 PDMA

楼主(2017-04-19):
想要实现两路PDMA来传输M451的两路UART的数据,但是用论坛里面的帖子只实现了一路的接收或发送,把两路同时加进去程序不运行,然后看论坛里面好像有说M451的PDMA的使用有一些限制,不知道可不可以同时使用多路PDMA的通道,求赐教~

网友A:
没试过这种情况。

网友B:
是不是假装另外一个外设操作就行了。

网友C:
我也想知道,这个同时开两个串口的,是不是跟开两个不同接口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假装另外一个外设操作就行了。

是这样理解吗,一个PDMA对应一种外设接口,需要两组UART的时候,其中一组作UART,另外一组作别的外设来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理解吗,一个PDMA对应一种外设接口,需要两组UART的时候,其中一组作UART,另外一组作别的外设来实 ...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当是两个不同的外设就行了。

网友D:
楼主先试试啊,我没这个板子。试试看,可以的话,发个贴分享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