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7-04-19):
if(!key1)
{
        delay_ms(10);
        if(!key1)
        {
                t = ~t;
        }
        while(!key1);
}
请问这段代码中两个if(!key1)分别是什么意思?while(!key1)又是什么意思?刚刚学,理解不过来,谢谢了

网友A:
if(!key1)就是if(key1==0)
while(!key1)就是while(key==0),意思就是在此傻等,等按键释放。

程序这种写法实在要不得,要是多来几个按键,程序就别干事了,就一直傻等几个按键动作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C语言教程 谭浩强 第三版 209页 3.1M 超清书签版 ◆〓
〓◆ 从零开始学单片机C语言 309页 32.8M ◆〓 ...

T叔真是授人以渔啊。。甚至连钓具都送了。。

网友D:
while(!key1)就是while(key1==0)

网友E:
我也是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