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ESP8266模块uart发送接收一样

楼主(2017-04-19):
淘宝买了个ESP8266 WiFi模块,通过uart模块接了电脑,CH_PD上拉到VCC。
然后通过串口助手给它发送指令,不管发送过去什么,它都原封不动地给我返回来,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求帮助!

楼主:
开机会显示一堆乱码,然后ready,但是之后发指令返回跟发送就完全一致了,我发一堆乱码,它也会给我返回同样的乱码

网友A:
回显功能

命令后要回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显功能

命令后要回车

多谢,加了回车就好了。稍晚结贴给分

网友B:
最好联系ESP8266的渠道,一般都会给一个应用参考
目前这个系列在IOT领域应用还是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联系ESP8266的渠道,一般都会给一个应用参考
目前这个系列在IOT领域应用还是不少 ...

谢谢,已经基本调通了,就是没加回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基本调通了,就是没加回车。。

软件有时候不能马虎,一个回车耽误你不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