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一直进入接收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7-04-19):
GD32F130C8 配置好UART1后,仿真运行,一直进入串口接收中断。

楼主:
void uart1_config(void)
{
    USART_InitPara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Par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RR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L = USART_WL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Bits = USART_ST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RESET;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RxorTx = USART_RXORTX_RX | USART_RXORTX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T_Set(USART1, USART_INT_RBNE, ENABLE);
    USART_Enable(USART1, ENABLE);

    GPIO_PinAFConfig(UART1TX_GPIO, UART1TX_PIN,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UART1RX_GPIO, UART1RX_PIN, GPIO_AF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ART1TX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UART1TX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ART1RX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UART1RX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ART1EN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UART1EN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UART1RXEN();
    //UART1TXEN();
}
配置函数

楼主: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ntBitState(USART1,USART_INT_RBNE) != RESET)
    {
        //USART_ClearIntBitState(USART1,USART_INT_ORE);
        if(RxCounter > 7) RxCounter = 0;

        RxBuffer[RxCounter++] = (u8)USART_DataReceive(USART1);
    }
    USART_ClearIntBitState(USART1,USART_INT_ORE);
}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uart1_config(void)
{
    USART_InitPara USART_InitStructure;

这个配置函数的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函数的很重要。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函数都没有问题,是我马虎,用错串口了

网友B:
这个是串口的被外界影响了,,简答说你用的串口板的有问题

网友C:
这个肯定是硬件影响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ntBitState(USART1,USART_INT_RBNE) != RESET)

程序的设计蛮不错,,没看出啥问题的

网友E:
这个可能是硬件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