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红外解码,放中断中好呢,还是放主函数中好呢?

楼主(2017-04-19):
做红外解码,放中断中好呢,还是放主函数中好呢?

网友A:
各有各的好处,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确定。

楼主:
中断中的实时性强,我都是放在中断中的。

网友B:
只要你main函数中的其他函数不超过红外的最小时间,就可以放在main中的。

网友C:
两个可以配合的用,根据实际情况来。

网友D:
我见野火的程序,放在外部中断中,然后加个while循环来判断

网友E:
只要程序优化做的好,外部中断的执行时间很短的,要学会用状态机的思想来构造程序

网友F:
我一般是用定时器做扫描计数,中断检测边沿的次数,然后主函数中判断按键键码

网友G:
就怕一直按着红外,然后一直进去外部中断,主函数都没时间执行的

网友H:
这个确实是个大问题。必须做处理,连续按着的话,就退出中断了。

网友I:
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也可以把这个函数放在定时器中,扫描红外IO的高低电平状态

网友J:
根据具体情况来看,放在哪里都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