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项目,项目的文档流程怎么写呢,请教前辈

楼主(2017-04-19):
初次接触项目,项目的文档流程怎么写呢,请教前辈

网友A:
要看是软件文档还是硬件文档呢,两者的规范是不一样的

网友B:
你百度文库搜索下,有好多模板的

网友C:
项目的前期准备,成本,开发进度,后期完善,成品,工艺流程等等。

网友D:
这东西没个规范的文档,根据实际需求,尽量完善每一个步骤和过程。

网友E:
下个大公司,华为或者微软的项目书看看,百度应该有的。

网友F:
小公司表示从没写过这些东西,一直是走一步看一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小公司表示从没写过这些东西,一直是走一步看一步。

一个完善的文档真的很重要,不然要项目经理干什么呢,就是规划这个的。

网友H:
百度文库搜索“项目开发流程规范文档”,写的很不错,很详细。

网友I:
有项目需求文档,项目开发文档,项目成本文档,项目进度文档,等等很多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下个大公司,华为或者微软的项目书看看,百度应该有的。

百度没找到,你有吗,可以分享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