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所有积分奉上。。。

楼主:
请问,图中左侧的RLC电路是所谓的无源滤波电路吗?
问1:C1的作用是啥?
问2:为何要在I\V转换电阻R0前,加左侧的电路,就只是滤波吗?
问3:截止频率怎么计算?

总的来说就是没明白这个滤波咋设计的?
有大神懂得话指教一下,知道一点说一点,即使一点信息也对我有莫大的帮助。

在此跪谢,很急

zuoe .PNG (23.85 KB )

网友A(2017-04-19):
π型3阶低通滤波+RC低通滤波!

网友B:
L+c1+c2更应是选频

网友C:
左边三个组成Pi型滤波器,然后RC滤波,R0是调整阻抗匹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三个组成Pi型滤波器,然后RC滤波,R0是调整阻抗匹配用的。

为何要用PI型与RC级联的形式呢?这样级联可以组成高阶滤波,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π型3阶低通滤波是多余的。虽然左辺已經经标明用途。

为何要用PI型与RC级联的形式呢?这样级联可以组成高阶滤波,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π型3阶低通滤波+RC低通滤波!

为何要用PI型与RC级联的形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1+c2更应是选频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π型3阶低通滤波+RC低通滤波!

“滤波级数越多效果也好,但是带来的是损耗和成本越高,所以不建议超过3级”
“LC滤波器应用的频率范围为1kHz~1.5GHz.由于受限于其中电感的Q值,频率响应的截至区不够陡峭。"
"RC用在低频电路中,LC滤波一般用在高频电路中;"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积分大家都分

网友E:
PI型滤波加RC滤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何要用PI型与RC级联的形式呢?这样级联可以组成高阶滤波,这样理解对吗? ...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B:
你把数值数据注上。

网友F:
P型3阶滤波电路,RC限波滤波电路,这种电路一般用在高通滤波电路比较常见,R0是个假负载相当测试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π型3阶低通滤波是多余的。虽然左辺已經经标明用途。

为何多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此RC低通滤波就足夠取代LC低通滤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