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在串口接收数据时候,帧头和帧尾在哪设置 求赐教

楼主(2017-04-19):
Labview在串口接收数据时候,帧头和帧尾在哪设置

网友A:
需要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判断了。

网友B:
接收判断,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判断了。

怎么判断呢,麻烦你给个截图呗

楼主:
具体怎么弄?求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弄?求赐教

下载一个例程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一个例程看一下

例程中看不到接收数据的帧头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例程中看不到接收数据的帧头设置。。。。。

例程是需要稍加修改的。

网友C(2017-08-09):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方便留个QQ吗?遇到类似的问题不懂,还望可以请教!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