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在串口接收数据时候,帧头和帧尾在哪设置 求赐教

楼主(2017-04-19):
Labview在串口接收数据时候,帧头和帧尾在哪设置,我不懂

网友A(2019-11-08):
这个很简单呀,加我qq18476403…教你

网友B:
这个简单的

网友C:
哪有什么帧头、帧尾设置的事情?
你说的是基于串口的应用层协议吗?那根据应用来自行定义。
标准串口通讯,设置好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位就可以了啊。
需要流量控制就再设置下流量控制位。
Labview里通过VISA Configure Serial Port这个VI进行设置。

网友D(2020-07-19):
可以再学习学习,深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