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03、0805和1206的电容有什么区别?0603、0805和1206的电感有...

楼主(2017-04-19):
0603、0805和1206的电容有什么区别?0603、0805和1206的电感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看器件手册。

楼主:
什么器件手册,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A:
电容、电感都有器件手册。

楼主:
您能不能介绍一两本专门讲述元器件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电感都有器件手册。

您能不能介绍一两本专门讲述元器件的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能不能介绍一两本专门讲述元器件的书?

讲透的书很难找,现在的条件下,看器件手册最佳。其中不懂的参数在网上搜。

网友B:
0603、0805和1206是指电阻电容的封装大小.
不同大小的电容有不同的耐压值,容量.实际电压超过电容耐压,电容就会失效.
不同大小的电阻有不同的功率.消耗在电阻上的实际功率大于电阻额定功率,电阻就很可能会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0603、0805和1206是指电阻电容的封装大小.
不同大小的电容有不同的耐压值,容量.实际电压超过电容耐压,电容 ...

那请问0603、0805和1206的电感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请问0603、0805和1206的电感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是尺寸不一样

网友D:
耐压值不一样.价格不一样,工艺要求不一样.

网友E:
区别:0603 0805 1206 尺寸不一样 就是大有大的用处,小有小的用处,要了解更详细就去做电容电阻的电子厂上班

网友F:
尺寸大,电阻功率大,电容耐压高,电感分布电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区别就是尺寸不一样

我就是想知道除了尺寸不同外,还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尺寸大,电阻功率大,电容耐压高,电感分布电容小

对于电感来说,只有分布电容小这么一个区别吗?

网友G:
主要有尺寸、功率、工艺、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等参数。

网友H:
1.小型化设备要求更小的封装,比如手机。
2.高频需使用更小的封装(信号需求和更好的电源退耦位置)

网友A:
如果只留意到尺寸、价格之类没啥意义,真想弄明白,仔细的去看器件手册,网上可以搜到很多,尽量看国外厂商的原版手册。

网友:
说白了,就是半径八两的事

网友I: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

网友J:
做小的封装主要是为了满足更高频率的应用。小封装能取得更好的分布参数,同时PCB走线长度,面积都可以得到相应的减小,以此来减小干扰、辐射、信号完整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