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ellaris Virtual Serial Port 虚拟串口无**常安装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17-04-19):
和大家分享一下Stellaris Virtual Serial Port 虚拟串口无常安装的解决方法,顺便把网上网友的一些解决办法整理在一起大家可以一一尝试。本人小白,如有不足请多多见谅。

楼主:
首先呢,我把Stellaris Virtual Serial Port驱动资源放出来。链接: https:/(删除)/pan.baidu.com/s/1o82TI(删除)mY 密码: 6btk也可以见此贴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extra=#pid5234416

楼主:
然后我把网上的常见的几种方法为大家列出来。
1,提示INF中的服务安装段落无效的原因和解决方法http:/(删除)/w(删除)ww.mgyun.com/FlashCourse/detail/9081
链接里列出了几种驱动安装出现的问题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下载了他的文件并没有效果。
我第一次发帖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发链接,谁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嘛

楼主:
我确认了一下,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网友说是系统的问题,说ghost的win7 64位系统是是阉割版的系统,所以最好重装系统,或者用32的系统,我个人呢比较喜欢用ghost刷系统,并且软件一大堆,所以我不想因为一个驱动问题,重新装系统,这太麻烦了。我用公司的正版win7 64位的系统安装驱动发现可以正常安装,于是我把公司正版系统里的System32文件和inf文件,直接复制了丢进我的自己的电脑,缺什么直接复制了,可能有点简单粗暴呀,但确实有效。我这边也把两个链接留下,文件可能有点大,大家也可以自己找台正版的win7进行复制。

楼主:
我先发一下inf文件的链接,另个有点大我明天发吧。链接:http:/(删除)/pan.baidu.com/s/1cb7Lsa 密码:ijll

网友A:
感谢分享。现在用Stellaris 系列的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现在用Stellaris 系列的不多了

LM3S811的开发板,在闲鱼的二手很火爆的,挂的价钱都不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M3S811的开发板,在闲鱼的二手很火爆的,挂的价钱都不低。

额。我手里还有一块被锁死的,看来送人也有人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确认了一下,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网友说是系统的问题,说ghost的win7 64位系统是是阉割版的系统,所以最 ...

这个跟电脑安装的操作系统是由关系的哈

网友D:
这个分享安装的很有用,我这照抄了哈

网友E:
驱动上首先检查下没啥问题的吧?

网友F:
虚拟串口不是电脑可以实现吗?

网友F:
这个还真是没有怎么使用过。

网友G:
我手里还有一块被锁死的

想这种锁住的,还能解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