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晶体管是否要被击穿?

楼主(2017-04-19):
请教一个问题?晶体管是否要被击穿?
供电68V,三极管VCEO为Vceo=40V,   MOS的VDS=-20V
在输入为低电平,三极管和MOS没导通时候,
1.三极管会被击穿损坏吗?
2.三极管会被击穿损坏吗?

网友:
还得知道VCER值, 不过就你这个电路,即便VCER>68V,如果不能保证控制信号的稳定,击穿损坏概率依旧很大
所以最好是换VCEO>68V的NPN

网友A:
3级管会击穿,但不会损坏。
莫司管可是要小心。

网友B:
虽然Q3被击穿也不会损坏,但Q1可能关不断。

网友C:
击穿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D:
输入低电平的时候,可以把三极管当做稳压管来看。

网友E:
串了100K,击穿也不会损坏,损坏的条件是击穿且有足够的能量烧坏这个PB结。
150V的NPN很好找呀,常用的5551就可以。

楼主:
谢谢以上的老大指点,在输入为0的时候,无论是NPN的三极管,还是P沟道的MOS管,实际都没有导通,没有电流流过,这样的情况,我个人认为不会击穿。
在 输入为高电平后,三极管和MOS都导通,但是加载三极管CE之间的电压为0.3V 左右了。而MOS管到通知后,DS导通,基本压差就很小了。更不会击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以上的老大指点,在输入为0的时候,无论是NPN的三极管,还是P沟道的MOS管,实际都没有导通,没有电流流 ...

“在输入为0的时候,无论是NPN的三极管,还是P沟道的MOS管,实际都没有导通,没有电流流过,这样的情况,我个人认为不会击穿。”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输入为0的时候,无论是NPN的三极管,还是P沟道的MOS管,实际都没有导通,没有电流流过,这样的情况, ...

为何错???

网友B:
首帖提到三极管耐压。Vceo是三极管基极开路时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耐压。如果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短路,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耐压会比基极开路时高,但通常也高不到二倍。你的电路,输入为零时基极是经一支10k电阻与发射极联接,这种情况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耐压介于前面两种情况之间。
没有输入为零,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就可以承受任意电压而“没有导通,没有电流流过”的事情。
所以,你的三极管仍可能被击穿,而且击穿可能性很大。

网友F:
厂家提供Vceo=40v参数的测试条件,是否输入=0?

网友G:
68/110000=0.00061A 这点能量 能实现击穿么

网友G:
在放一个稳定压管。。。。。钳制电压的话。。。。

网友A:
“击穿”有两种,一是特性击穿,在VI特性可表达出拐头曲线。若不再深入下去,则可恢复。二是物理击穿,物质结构破坏,永不可逆。

网友H:
三极管只要耐压够不容易击穿的;

MOS管部分设计有点问题,GS间至少加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极管只要耐压够不容易击穿的;

MOS管部分设计有点问题,GS间至少加保护; ...

怎么加个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G:
68/110000=0.00061A 这点能量 能实现击穿么

我觉得在截至的阶段,虽然接的是高电压,但是由于不是导通,所以不会击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在截至的阶段,虽然接的是高电压,但是由于不是导通,所以不会击穿。。。 ...

“但是由于不是导通,所以不会击穿”
导通时才不会被击穿!击穿一定发生在关断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在截至的阶段,虽然接的是高电压,但是由于不是导通,所以不会击穿。。。 ...

“我觉得……”
做技术工作,不能拿“感觉”说话。何况你那些“感觉”都是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在截至的阶段,虽然接的是高电压,但是由于不是导通,所以不会击穿。。。 ...

什么是“击穿”?
“击穿”是本不应该导通(关断)时,由于外界原因(高电压)强行使其导通。这种现像叫击穿。
不仅三极管二极管是如此,漆包线的漆皮、变压器里面的绝缘薄膜、甚至空气……都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由于不是导通,所以不会击穿”
导通时才不会被击穿!击穿一定发生在关断时! ...

老大,这个话说的我内心震撼了。请详细解释哈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大,这个话说的我内心震撼了。请详细解释哈 。

见24楼。

网友I:
Well.

谢谢大家!

对于NPN三极管来说。

BC是经常在下电时候导通的。

但是datasheet从来没有给出BC的电流级别。

就好像BC从来不会导通一样。

依然是本大师所教导的那样: 正向分析总是简单的,至少教科书也知道一点。

但故障分析,则是比正向设计难几个数量级的。

真正会故障诊断的,才是真正的高手。

而教科书的受害者们,则仅仅会重复教科书所说的。

然而事实上。

教科书及其作者和受害者们,也是不懂的。

仅仅会背课文而已。

那么稍微有点责任感的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

在本大师提出了BC之间的电流问题的时候。

起码就应该有所意识。

而不是掩耳盗铃。

Well。

答案是这样的。

也正是工厂技术人员的作法。

因为工厂技术人员总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BC的电流,在下电的时候,是存在的。

而且还可能不小。

于是乎,在基极串联一个电阻,就可以阻止这个BC电流的增大 。

当然了如果集电极也有电阻,则更好了。

三极管基极串联电阻,更多是为了减小BC之间可能的电流。

然而。

三极管显然是可以反着使用的。

即把C当作E,E当作C来使用。

此时beta很小。

说明BC的基极电流不小。

在同样的集电极电流的情况下。

这可以说明,BC之间的基极电流,可以比BE之间的大很多,例如大10倍一样。

然而datasheet中,并没有BC的基极电流指标。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厂家提供Vceo=40v参数的测试条件,是否输入=0?

最后的那个"o"是“open”,基极是“开路”,什么都不连

网友K:
肯定是击穿了才来问的。嘻嘻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最后的那个"o"是“open”,基极是“开路”,什么都不连

这样就应该是此概念,“(12)集/射极击穿电压BVceo
当基极开路时,加在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的最大允许电压,超过管子就会被击穿。”多谢。

网友L:
电原理图设计,器件选型,第一原则就是要避开边界,临界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K:
肯定是击穿了才来问的。嘻嘻

还没开始呢 。只是理论先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击穿”?
“击穿”是本不应该导通(关断)时,由于外界原因(高电压)强行使其导通。这种现像叫击穿 ...

受教了。多谢老大的指点了。

网友M:
请问,搭这个电路要多久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