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一个关于蓝牙apk的问题

楼主(2017-04-20):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小型的智能车,由于自己不会设计手机apk,但是自己又做了一个带蓝牙控制前进或后退或转弯的小车,那么其他人设计的那种手机apk能够适配我设计的小车吗,如果不能的话,要怎么修改我的原理图才能够适配呢,谢谢大家了

楼主:
自古一楼是楼主

网友A:
设计好PCB图,做板找我,品质交期杠杠的

网友B:
是蓝牙串口吧?

但串口只是通信,

要规定某种数据代表的意义,就是协议。

只要你知道apk的协议写程序就行。

网友C(2017-06-16):
要明确几点,你的带蓝牙控制前进或后退或转弯的小车做好了?你用的什么蓝牙控制方式?你要用APK控制什么?有蓝牙串口,也有自己订制的,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