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滞回比较器怎么计算两个阈值?

楼主(2017-04-20):
(图片)

网友A:
如图:不用计算,一直输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不用计算,一直输出高。

6号管脚时V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不用计算,一直输出高。

为什么输出高啊???我已经计算出来了,跟仿真结果一样的

网友A:
既然6叫是输入,你要标出来,不标出来,所以,我回复的是:如图。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6叫是输入,你要标出来,不标出来,所以,我回复的是:如图。OK

哦,大神,我错了!谢谢你的回答,想要做到高水准的就是要扣细节是吧,受教了!

网友B:
很好计算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输出高啊???我已经计算出来了,跟仿真结果一样的

你6脚没有输入比较电压,当然输出一直是高电平。
正常6脚高于3.9伏时输出低电平,低于3.6伏恢复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