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0-200V直流信号检测电路

楼主(2017-04-20):
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测试0-200V直流信号,测量精度达到50mV,如何测量更好一些。

网友A:
分档位测量啊,就像万用表档位一样啊

网友B:
万分之几的精度,不是很容易做。
分压测量的话,分压电阻的精度必须有保证。

网友C:
万用表里有AD转换,你用一个带AD转换的单片机,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分之几的精度,不是很容易做。
分压测量的话,分压电阻的精度必须有保证。 ...

嗯,之前没有做过。如果要用分压的形式,有两个地方一定得注意吧。1是您说的分压电阻,2是高压的安全性问题

网友A:
200V 所对应的50mv的精度有意义吗?

网友A:
是精度还是分辨率要弄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档位测量啊,就像万用表档位一样啊

ok,现在要自动测量,是不是应该先识别在哪个区域,然后再选合适的区间,精确测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现在要自动测量,是不是应该先识别在哪个区域,然后再选合适的区间,精确测量。 ...

粗侧进行识别,自动换挡后精确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精度还是分辨率要弄清楚啊

50mV是指的精度,分辨率需要更高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mV是指的精度,分辨率需要更高一些。

那可以的,如果不计成本的话可以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之前没有做过。如果要用分压的形式,有两个地方一定得注意吧。1是您说的分压电阻,2是分压所需要的供 ...

“2是分压所需要的供电。”
不知道“分压所需要的供电”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是分压所需要的供电。”
不知道“分压所需要的供电”是什么。

描述错了,想表达输入电压高了,会不会存在什么风险,该如何避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描述错了,想表达输入电压高了,会不会存在什么风险,该如何避免。

待测电压高出预测值很多,可能烧毁分压电阻。
不过,分压电阻一般功率耗散裕量很大,烧毁分压电阻这种风险很小。

网友D:
参考

参考

网友E:
用高精度带pga的西格玛的塔adc,直接分压测量精度就够的。分档测量;比较麻烦。

楼主:
U=IR R的阻值不宜太大,也不宜太小,受教了

网友F:
我们替你做, 我们专业做数据采集方面的

网友G:
这个主要要看楼主的预算在什么价位,其实测量的方法很多

测量到比较简单,温票是一个问题,温漂解决难度远大于测量的难度

网友H:
200V时,你的测量精度还要50mV?万分之2.5,这可是高端标准表的要求
建议LZ再落实一下吧

网友I:
整个高精度ADC(最好带PGA的),后面加些保护就好了;
电阻,基准源选线性,精度相对较好的;

要是对成本要求比较苛刻,ADC可以用积分电路自己搭;

相关资料可以参考高精度万用表的设计,吉时利的低电平测量手册;

网友J:
50mv在200V时的确没有多大现实意义了。
如果你不需要隔离,就是电阻分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200V时,你的测量精度还要50mV?万分之2.5,这可是高端标准表的要求
建议LZ再落实一下吧 ...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替你做, 我们专业做数据采集方面的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模块,给点建议岂不是更好

网友K:
只能以分级测量,属于S级的仪表了。关键是PGA要好。

网友K:
算了下,有效位数是14位,只少要18位的AD的分辨率,不过电源及阻容器件要选温票小的,还要电阻要小,100K以下,OP高精度的,带宽要尽量窄,只要没有响应时间的限制。这样做,才可能做到14位有效位数。

网友L:
主要是温漂要小,非线性要小,精度靠校准。

网友M:
难度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算了下,有效位数是14位,只少要18位的AD的分辨率,不过电源及阻容器件要选温票小的,还要电阻要小,100K以 ...

受教了,我再去确认一下要求,分档测量,高电压部分要求适当降低。

网友N:
高压一定要保护好采样输入端,不然很容易把运放弄坏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受教了,我再去确认一下要求,分档测量,高电压部分要求适当降低。

高压要降低,低压要提升,这就是档位,LZ相当于做S级的仪表。每一档要控制在50MV以内。有点难度呵。

网友K:
档位的切换以继电器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