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仿真器连不上板子??

楼主(2017-04-20):
我用的是XDS100V2的仿真器,驱动也装好了,软件用的是ccs6.1

楼主:
提示没有连接成功

楼主:
连接说是频率问题

楼主:
驱动也装好了

网友A:
XDS100V2是购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楼主:
买的呀,师傅留下来的

楼主:
我刚刚重新试了一下,可能是工程没有改仿真器,我改完以后试了一下还是不行,连接错误提示:(错误1170 @ 0x0)无法访问DAP。重置设备,然后重试操作。如果错误仍然存在,确认配置,电源板,和/或尝试更可靠的JTAG设置(例如较低的TCLK)。(仿真包0.0.0.0)

楼主:
然后我换了一块旧版本的板子就能连接成功,

楼主:
是不是第一块板子硬件有问题,不是仿真器或者软件设置问题?@dirtwillfly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第一块板子硬件有问题,不是仿真器或者软件设置问题?@dirtwillfly

我也怀疑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第一块板子硬件有问题,不是仿真器或者软件设置问题?@dirtwillfly

是的。检查板子的相关电路吧。仿真器能烧写其他板子,仿真器就没有问题

楼主:
最后我试了一下,我有两块板子,检查了很多问题,最后尝试成功了把JTAG端口反着插一下就好了,虽然两款板子报错不同,但反着插就好了,因为硬件是别人做的,实在是没想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我试了一下,我有两块板子,检查了很多问题,最后尝试成功了把JTAG端口反着插一下就好了,虽然两款板子 ...

楼主:
别的师傅跟我说你这个仿真器的线是反还是仿真器是反的,仿真器是佳晔电子的,我估计应该不是仿真器反的,估计是连接线压反了,师傅走了也没有跟我说,哎,白折腾了半天。

楼主:
新手小白真是什么稀奇的问题都能遇到。

楼主:
我想在公司申请一个仿真器,我感觉佳晔的这个不怎么行,网上看看发现它还是TI的中国代理商,大神有什么推荐嘛,南京研旭怎么样?@dirtwillfly

网友C:
驱动不兼容?

网友D:
没有看到仿真器的设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刚刚重新试了一下,可能是工程没有改仿真器,我改完以后试了一下还是不行,连接错误提示:(错误1170 @ 0 ...

这是硬件电路问题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然后我换了一块旧版本的板子就能连接成功,

开发板存在问题,重新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我试了一下,我有两块板子,检查了很多问题,最后尝试成功了把JTAG端口反着插一下就好了,虽然两款板子 ...

硬件检测很关键!

网友G:
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提示没有连接成功

能够查看到设备?

网友D:
这个不是应该有独立的显示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刚刚重新试了一下,可能是工程没有改仿真器,我改完以后试了一下还是不行,连接错误提示:(错误1170 @ 0 ...

以前都是驱动安装不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然后我换了一块旧版本的板子就能连接成功,

这个电路板可能虚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我试了一下,我有两块板子,检查了很多问题,最后尝试成功了把JTAG端口反着插一下就好了,虽然两款板子 ...

以后楼主需要仔细看原理图了!

网友H:
XDS100V2驱动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最后我试了一下,我有两块板子,检查了很多问题,最后尝试成功了把JTAG端口反着插一下就好了,虽然两款板子 ...

自己解决了。

网友J:
先看看硬件是不是连接正确

网友G:
仿真的什么硬件电路?

网友H: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最后我试了一下,我有两块板子,检查了很多问题,最后尝试成功了把JTAG端口反着插一下就好了,虽然两款板子 ...

这个接口不是留有凹凸槽吗

网友J:
以前是XDS560不能兼容我电脑,换了个系统就可以。

楼主:
我用的是win7 64位的,不是硬件和软件的问题,JATG口是有槽,不知道是线做的反了(压反了可能),还是仿真器问题估计不是仿真器的问题。@cemaj @youtome

网友K:
看下ccs开发软件的工程中的设置的,,设置的时钟频率的检查下

网友L:
软件中选择的芯片的与实际硬件的芯片幸好是否一致?

网友M:
把仿真下载器的重新拔了在插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