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万用表测电压电流的原理

楼主(2017-04-20):
1. 直流电流的测量原理
   当转换开关掷于直流电流挡时,万用表就相当于一个直流电流表。万用表的表头是一磁电式电流计,其灵敏度一般都很高, 因此测量直流电流的范围很小。为了扩大量限以适应不同测量范围的要求,可在表头上并联不同阻值的分流电阻(亦称分流器),如图中的R1~R4。有了分流电阻, 便可使表头中仍通过额定电流, 多余的电流则从分流电阻中通过。这样, 既能使很大的电流通过万用表,又不致损坏表头。万用表的多量程测量是通过转换开关改变分流电阻的大小来实现的。
                                           万用表原理图
   2.直流电压的测量原理
 当转换开关掷于直流电压挡时,万用表就是一个多量程的直流电压表。万用表的表头具有一定的内阻, 当有直流电流从表头流过时,就能产生一定的电压降。 表头上的电压降与流经表头的直流电流成正比,因此可以在表盘上标出对应于一定直流电流的电压值。由于表头灵敏度很高,内阻很小,因此压降也很小, 一般在十几毫伏至上百毫伏之间,如不串联分压电阻,量程很小, 不适于实际测量。因此, 必须在表头回路中串联一只阻值适当的电阻, 这个电阻叫做附加电阻 (又称倍增电阻), 如图中R11~R17。通过附加电阻将绝大部分电压降掉, 而将适当的电压加于表头, 这样就可以扩大表头测量电压的量程。附加电阻越大, 能扩大测量电压的范围就越大。万用表测量直流电压时, 电压表所显示的均为平均值。

网友A:
万用表,看似一个非常普通的仪表,其实蕴含了好多的功能和技术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看似一个非常普通的仪表,其实蕴含了好多的功能和技术在里面。

网友B:
请问自动感知量程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C:
自动量程是数字万用表才有的,根据当前测量的内码值如果超出范围就通过可编程电阻或继电器调整放大电路的电阻改变采样电路的放大倍数

网友D:
数字万用表对科技也是做出很大贡献的!

网友E:
进来踩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