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ADC与DAC转换速度匹配

楼主(2017-04-20):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短时间地转换一下,可用缓存;
如果是长时间的连续实时转换,输出的采样频率必须大于或等于输入的采样频率,否则只能对输入信号做降采样处理。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

楼主:
如果输入信号的频率是10MHz, ADC的采样频率至少要20MHz, MCU/FPGA可以处理,但高精度DAC又达不到这样高的转换率。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楼主:
谢谢。我去看看这种一体化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