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数字万用表测电流

楼主(2017-04-20):
电流测量不同于其他数字万用表测量。只使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流时,要求表和被测电路串联。即打开电路将数字万用表测试线串入电路以形成整个电路。这样所有电流都流经数字万用表的电路。一种使用数字万用表间接测量电流的方法就是采用电流探头。探头夹在导线外面,这样就可以避免打开电路将数字万用表串联进去了。
      如何测量电流
      1.关掉电路电源。
      2.剪断或拆焊电路,提供出一个可以放置万用表探头的位置。
      3.根据需要选择 A~(交流)或 A(直流)。
      4.将黑色测试探头插入 COM 输入插口,红色测试探头插入 amp 或 milliamp 输入插口(根据可能得到的读数确定)。
      5.将探头前端连接进电路开口处,以使所有电流都流经数字万用表(串联)。
      6.接通电路电源。
      7.观察读数,并注意测量单位。
      注:对于直流测量,如果测试导线反向连接,万用表会显示“–”。
            务必在切断或拆焊电路及将数字万用表接入电路进行电流测量前关闭电路电源。即使很小的电流也很危险。
            不要在测试探头插入电流测试口时进行电压测量。会损坏万用表和伤到使用者。
      输入保护
      一个常见错误就是测试线仍插在电流输入口,而直接拿去进行电压测量。这将导致电压源通过数字万用表内部的低电阻直接短路,称为电流分流。大电流流过万用表,如果没有充分的保护措施,不仅会损坏表和电路,还有可能伤害操作者。如果是在工业级的高压电路(240V 或更高)中进行测量,将会产生非常大的故障电流。
      因此,数字万用表应具有一个容量足够大的、用于电流输入保护的保险丝。电流输入端没有保险丝保护的万用表不能用于高能电路(> 240 V)。那些具有保险丝的数字万用表,其保险丝应具有足够的容量来消除高能故障。保险丝的电压级别要大于你要测量的最高电压。例如,当接入 480V 电路时,万用表内的一个 20A,250V 的保险丝就无法消除故障。而需要一个 20A,600V 的保险丝来消除故障。
      电流探头附件
      有时,要测量的电流超出数字万用表的额定值,或者现场条件不允许你打开电路测量电流。在这种测量更高数值(一般大于 2A)电流,同时不需要很高精度的应用中,电流探头是非常有用的。将电流探头夹在通电导体上,测量值即被转换成万用表能承受的水平。
      有两种基本电流探头类型:电流互感器型,仅用于测量交流电流;霍耳效应探头,可用于测量交流或直流电流。
      电流互感器型探头的输出,一般是 1 毫安代表 1 安培。这样,100 安培就可以减少到 100 毫安,从而可以很安全地用数字万用表进行测量。将探头线连接到“mA”和“COM”输入口,万用表功能开关设置到 mA ac 档。
      霍耳效应探头的输出是1毫伏代表 1 安培的交流或直流值。例如,100A 交流电可被转换为 100mV 交流电。将探头线连接到“V”和“COM”口,万用表功能开关设置到“V”或“mV”刻度。交流电流测量选择 V~ 或直流电流测量选择V 。此时,万用表用1毫伏电压代表1安培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