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驱动器 直流电机 行程开关 怎么连接

楼主(2017-04-20):
我想通stm32 控制 直流电机 但是加四个行程开关,这四个部分怎么连接?stm32连接行程开关?行程开关连接驱动器?驱动器在连接电机?

网友A:
行程开关和驱动器连到STM32;
电机连到驱动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案, 4个行程开关加一个电源开关, 若干连线就可以实现电机的控制了.
不知道非要整个 STM32 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案, 4个行程开关加一个电源开关, 若干连线就可以实现电机的控制了.
不知道非要整个 STM32 做什么 ...

恩恩,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程开关和驱动器连到STM32;
电机连到驱动器;

谢谢!那在电路图上,行程开关怎么画?行程开关不是芯片吧?直接画就OK?